[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6无法使用ISP下载程序

楼主(2021-02-21):
本人设计的一块基于HC32L136的PCB,在调试时可以使用J-LINK,但启用DeepSleep后就不可调试了,虽然启动延时10秒后才进入DeepSleep,但在重新上电时也无法再用SWD接口了,于是想起使用ISP方式来刷新程序,能连接成功,但总提示“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更奇怪的是,更换新的PCB和全新芯片后,仍然无法用ISP烧录!

ISP烧录

ISP烧录

网友A:
感觉是串口信号错位了,建议检查下连接线状况或者更换一下USB转串口TTL模块,又或者检查PCB版上是否有信号会对串口信号有干扰。

网友B:
挂上示波器看一下状态。

网友C:
你这个错误提示确实是比较诡异的,应该去向售后寻找支持的,换了芯片也不行,不应该呀?

网友D:
或许是硬件问题。
建议用开发板对比试试。
软件方面也可以用我的HonComm+App的组合对比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990-1-1.html

我也有碰到过HC32的芯片,弄着弄着,再无任何反应的情况。
你这样的情况,还是有反应!应该有的救

网友E(2021-09-29):
解决了吗,一个芯片被Deepsleep试了报这个错。我用新的未DeepSleep的芯片也报这个错是不是软件或者芯片有问题。芯片是比较早买的,最近翻出来玩

网友F:
改成片擦除试试

网友E:
就是用的片擦除,所有选项都试过了就是报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还换了下新的板子,发现没deepsleep也是报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也换了串口模块,用的是340G和340N的模块都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就是用的片擦除,所有选项都试过了就是报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还换了下新的板子,发现没deepsleep也是报 ...

网友F:
换过串口工具和线束了吗?

网友G(2021-11-29):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芯片是L130的  换了新的芯片也不行 也是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后来你的解决了吗?

如果连接成功了,但是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建议换一下串口工具或者线束试试。因为连接的命令短,读取加密的命令更长。或者用示波器抓一下Tx Rx的波形看看

网友H:
可以来Q**流一下,16497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