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OLED显示会影响定时器中的AD采集

楼主(2021-02-21):
OLED显示函数在主函数里面

定时器采用16KHz的采样

但是显示会影响定时器采集

网友A:
不会影响的。只要是你主程序里面没有delay

谢谢

网友B:
肯定是不会影响的,主要还是你的程序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C:
OLED是点亮后就算断了数据线都不会影响。

网友C:
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D:
不影响吧,难道你每次操作OLED很长时间吗,如果不更新数据是不需要操作的。

网友D:
OLED,写入显示内容后,不操作也会一直保留,不用重复不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