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3基本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1-02-21):
刚接触到华大的芯片,小新一枚,请大家多多关照
使用HC32F003的基本定时器,去官网上也下载了例程,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发现无法进入中断,网上搜没有帖子作参考,自己琢磨了一天也没用,还请大家帮我看看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Gpio_WriteOutputIO(LEDRed_GPIO,TRUE);
    if (TRUE == Bt_GetIntFlag(TIM2))
    {
        Bt_ClearIntFlag(TIM2);
        timer.time1++;
        if(timer.time1>30000)
        timer.time1=0;
    }
}
void BaseTime_Init(void)
{
    stc_bt_cfg_t   stcCfg;
    uint16_t       u16ArrData = 0xf000;
    uint16_t       u16InitCntData = 0xC000;
    DDL_ZERO_STRUCT(stc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Bt, TRUE);//打开BT外设时钟
    stcCfg.enGateP = BtPositive;                        //门控极性控制
    stcCfg.enGate  = BtGateDisable;                //门控使能
    stcCfg.enPRS   = BtPCLKDiv8;                        //预除频配置
    stcCfg.enTog   = BtTogDisable;                //反转输出使能
    stcCfg.enCT    = BtTimer;                                        //定时/计数功能选择
    stcCfg.enMD    = BtMode2;                                        //计数模式配置
    Bt_Init(TIM2, &stcCfg);//Bt初始化
        //设置重载值和计数值,启动计数
    Bt_ARRSet(TIM2, u16ArrData);
    Bt_Cnt16Set(TIM2, u16InitCntData);
    Bt_Run(TIM2);
    //TIM2中断使能
    Bt_ClearIntFlag(TIM2);
    Bt_EnableIrq(TIM2);
    EnableNvic(TIM2_IRQn, IrqLevel2, TRUE);
}

就这些代码,没其他的了

网友A:
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一般是先使能中断,再启动timer

网友B:
感觉是其他问题导致的,代码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参考官方的例程看一看。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D:
定时器中断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应用。

网友D:
还有IO中断。也相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一般是先使能中断,再启动timer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中断进不去

我之前也是,用官方的库函数设定定时器错误。后来用KEIL看定时器的寄存器发现写入寄存器的数据是错误的。我觉得可能是位操作的问题。然后我直接写32位的寄存器,定时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其他问题导致的,代码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参考官方的例程看一看。

这个代码就是官方代码拷贝下来的,我也把官方的代码原封不动的编译下到芯片中去,结果一样没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或者硬件问题

我也不知道有啥特殊设置,文档上说的很简单,网上搜也搜不到,外围啥电路都没有,就一个单片机,我都换了好几个芯片了,结果一样,就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一般是先使能中断,再启动timer

我将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的值输出一下看看,结果发现值为初始值,定时器就没有成功运行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的值输出一下看看,结果发现值为初始值,定时器就没有成功运行过 ...

如果程序没问题,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E:
建议对比一下官方例程

网友F:
最好把整个工程打包发出来看看

网友G: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对比一下官方例程

就是官方原版程序,除了编译一下就下载到芯片里,其他都没动,仿真显示卡在检测中断的死循环里了,定时器里的寄存器数值就没任何变化,定时器根本就没启动,PWM也是如此,根本无法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问题,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我板子上其他功能都可以,唯独定时器无法启动中断,与定时器相关的PWM也无法运行。串口通讯的波特率产生就是用的定时器,这个是可以,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使用滴答定时器,基本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基本报废,PWM也无法产生,也只能用IO口模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滴答定时器,基本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基本报废,PWM也无法产生,也只能用IO口模拟了 ...

这个问题后来代理没有和你沟通吗?你好像使用的是自建的KEIL工程???但是工程配置里面缺少一个设置,所以中断都进不了……
建议楼主在不熟悉工程配置的时候,使用驱动库样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使用滴答定时器,基本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基本报废,PWM也无法产生,也只能用IO口模拟了 ...

你是不是用了老版本的例程,老版本比较坑好像用的是外部时钟,如果你没有装晶振就要把它用外部时钟的函数删掉

网友I:
我在HC32F030上运行TIMER3定时中断,也不行。进不了中断。
注:使用驱动库中的DEMO, keil 中有 --keep=*Handler。

网友I:
这是它的原代码

网友J:
哈哈,我前段时间刚刚也遇到过,楼主你的工程是自己建的还是直接用的例程?如果是自己建的工程把startup_hc321110.s文件替换成例程里面的

网友K(2021-03-25):
门控关掉。

图片

图片

网友L(2021-08-03):
我也是这个问题,也没解决.好郁闷,谁知道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后来代理没有和你沟通吗?你好像使用的是自建的KEIL工程???但是工程配置里面缺少一个设置,所 ...

加了.没用,最后用keil的V5编译同样的代码就正常了.浪费我两天时间,

网友M(2023-03-22):
引用 网友L:
加了.没用,最后用keil的V5编译同样的代码就正常了.浪费我两天时间,

我用V5编译也不行啊。芯片是HC32F005,也是定时器进不了中断

网友M:
关掉门控,确实可以了,我用的是HC32F005芯片,感谢!!

网友N(2023-05-24):
我也是   官方例程确实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O:
定时器的更新中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P:
定时器中断函数需要自己写吗

网友Q:
HC32F003 定时器中断最快可达多快?

网友R:
HC32F003一秒钟最多可以进多少次中断

网友S:
定时器中断和adc采集中断有冲突么

网友T:
定时器中断失能停止后如何继续启动?

网友U:
怎么让HC32F003中断计时停止

网友V:
定时器中断函数为什么还要验证中断标志位

网友W:
中断处理函数中的逻辑代码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写。

网友X(2023-06-26):
楼主那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Y:
它也是相当基本的IO中断。

网友Z:
我也是,官方程序不进入中断

网友AA:
我也是这个問題,也没办理,好忧郁,谁晓得吗

网友AB:
定时器的更新间断是甚么意思?

网友AC(2023-09-11):
定时器间断是一个比力根本的利用。

网友AD:
是否有任何特殊设置或硬件问题

网友Y:
还有IO中断,这是非常基本的。

网友AE:
最好是把整个项目打包,然后寄出去看看

网友AF(2023-10-11):
房东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G:
hc32f003一秒钟最多可以进几多次间断

网友AH:
定时器中断和ADC采集中断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网友AI(2023-11-21):
static void App_Timer0Cfg(void)
{
    stc_tmr0_init_t stcTmr0Init;
        stc_clock_freq_t stcClockFreq;
         static uint32_t u32Pclk12;
    /* Enable timer0_1 clock */
    FCG_Fcg2PeriphClockCmd(FCG2_PERIPH_TMR0_1, ENABLE);

    /************************* Configure TMR0_1_A***************************/
    (void)TMR0_StructInit(&stcTmr0Init);
    stcTmr0Init.u32ClockSrc = TMR0_CLK_SRC_INTERN_CLK;
    stcTmr0Init.u32ClockDiv = TMR0_CLK_DIV256;
    stcTmr0Init.u32Func = TMR0_FUNC_CMP;
          (void)CLK_GetClockFreq(&stcClockFreq);
        u32Pclk12 = stcClockFreq.u32Pclk1Freq;
    stcTmr0Init.u16CompareValue = (uint16_t)(u32Pclk12/256/1000 - 1);
    (void)TMR0_Init(CM_TMR0_1, TMR0_CH_A, &stcTmr0Init);
    TMR0_IntCmd(CM_TMR0_1, TMR0_INT_CMP_A, ENABLE);
    /* TMR0 start counting */

    TMR0_Start(CM_TMR0_1, TMR0_CH_A);
}
我用timer0, static uint32_t u32Pclk12;似乎和这个有关,static去掉就无法进中断,    stcTmr0Init.u16CompareValue = (uint16_t)(u32Pclk12/256/1000 - 1);似乎是什么寄存器的值会变,感觉和芯片的架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