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语言指针返回和static变量 以及局部指针销毁问题

楼主(2021-02-21):
本人是小白 准备学习C语言 C语言水平就是简单的逻辑操作 复杂的不会  所以准备学习下lvgl顺便提高下C语言的水平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具体上代码(代码不长)
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

    static lv_disp_buf_t disp_buf_3;
    static lv_color_t buf3_1[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A screen sized buffer*/                                      //此处虽然是函数内部定义的局部量 但加上static后就是全局变量
    static lv_color_t buf3_2[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An 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此处虽然是函数内部定义的局部量 但加上static后就是全局变量
    lv_disp_buf_init(&disp_buf_3, buf3_1, buf3_2, LV_HOR_RES_MAX * LV_VER_RES_MAX);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给前面定义的static全局静态变量分配内存  具体函数在下面的代码里

        lv_disp_drv_t disp_drv;                         /*Descriptor of a display driver*/                                                                     //此处定义了 一个局部结构变量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Basic initialization*/                                                                                       //给上行定义的局部变量分配内存
                                                                                                    (代码在下面,给局部变量分配内存是不是会变成全局变量)

         /*Se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lay*/
    disp_drv.hor_res = LV_HOR_RES_MAX;
    disp_drv.ver_res = LV_VER_RES_MAX;

    /*Used to copy the buffer's content to the display*/
    disp_drv.flush_cb = disp_flush;
        disp_drv.buffer = &disp_buf_3;
}

void lv_disp_buf_init(lv_disp_buf_t * disp_buf, void * buf1, void * buf2, uint32_t size_in_px_cnt)
{
    _lv_memset_00(disp_buf, sizeof(lv_disp_buf_t));

    disp_buf->buf1    = buf1;
    disp_buf->buf2    = buf2;
    disp_buf->buf_act = disp_buf->buf1;
    disp_buf->size    = size_in_px_cnt;
}

void lv_disp_drv_init(lv_disp_drv_t * driver)
{
    _lv_memset_00(driver, sizeof(lv_disp_drv_t));

    driver->flush_cb         = NULL;
    driver->hor_res          = LV_HOR_RES_MAX;
    driver->ver_res          = LV_VER_RES_MAX;
    driver->buffer           = NULL;
    driver->rotated          = 0;
    driver->color_chroma_key = LV_COLOR_TRANSP;
    driver->dpi = LV_DPI;

        driver->antialiasing = true;
        driver->set_px_cb = NULL;
}

我的问题如下 主要有以下几点
1.void lv_port_disp_init(void) 函数返回值和参数多是void  内部虽然定义了static 结构变量
也通过void lv_disp_buf_init(lv_disp_buf_t * disp_buf, void * buf1, void * buf2, uint32_t size_in_px_cnt);
函数进行了指针操作,也就是在内存实现了操作实质上修改了需要修改的数据,但并没有返回分配了的内存地址
那么其他程序怎么知道这块地址是什么,如何共享数据(除编译器指定之外)。?

2.定义的局部结构体变量 在使用 _lv_memset_00(disp_buf, sizeof(lv_disp_buf_t));分配内存后 是不是就变成了了全局变量了?

以上是我的疑惑,还请大神解答下,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1. 函数内部的static变量必须通过返回值或者全局变量传出去, 否则其他程序不知其地址
2. _lv_memset_00 从名字看仅仅是把变量清0
明显 lv_disp_drv_t disp_drv要定义为全局变量

网友B:
写几个简单的试跑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C:
1-函数内定义的变量,只在函数内部有效。如果是静态变量,只能通过返回变量地址或把变量地址传递到全局变量在其他函数用指针操作。
2-函数内的局部变量,退出该函数就不存在了,是在栈中分配的。其他函数不能操作,如果像局部静态变量那样输出该地址,也不能保证变量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搜一下关于C语言中堆栈和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局部变量的内存分配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