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S8050与S8550统计试验

楼主(2021-02-21):
年后开工,暂时没业务。做了个实验:
试验过程如下:
1、S8050三极管从1米高的扔下,有字的一面朝上,记为1.反之为0
2、第50次,考虑三极管的外壳对试验结果的影响,修改规则更换为S8550-TO92
3、第100次,S8050考虑实验次数不够,决定重新拿个新S8050再做50次。
4、第150次,考虑S8550实验次数不够,决定重新拿个新S8550再做50次。
5、第76次,首次出现三极管侧着朝上,修改规则,如果三极管侧着,实验无效,次数去除,重新扔一次。并记录。
6、第116次,首次出现三极管碰到鞋子,修改规则,如果三极管碰到鞋子,实验无效,次数去除,重新扔一次。并记录。
试验原始记录如下:

厉害厉害
然后嘞~ 是上班太无聊 还是老板太搞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做0-1分布的分布律表如下:

楼主:
所以可以用二项分布,来分析

网友A:
偶服了。。。

历史上费勒仍了1万次,皮尔逊扔了1万2和2万4,普封扔的最少也是4000多次。

所以楼主继续扔,扔到1万次就能打卡下班了

楼主:
将试验表,每列10个,分成20组,
其中:出现可能性11种
1列出现0次字面朝上,总计0
1列出现1次字面朝上,总计1
1列出现2次字面朝上,总计5
1列出现3次字面朝上,总计9
1列出现4次字面朝上,总计3
1列出现5次字面朝上,总计2
1列出现6次字面朝上,总计0
1列出现7次字面朝上,总计0
1列出现8次字面朝上,总计0
1列出现9次字面朝上,总计0
1列出现10次,总计0

红色为侧面朝上,绿色碰到鞋子

楼主:
做10重伯努利试验二项分布表
第一行,为出现X次。
第二行,二项分布表,计算理论值
第三行,通过20列,制作实际分布表
结果为百分比,100=1

用matlab画柱状图:
二项分布表n=10理论值

分布表,根据20列出现的次数,得出实际的分布表柱状图

楼主:
请论坛高手指点下,三极管型号对TO92跌落字面朝上的影响的概率,要看哪一章? @HWM

网友B:
楼主研究一下36选7

楼主:
最近在学蒙特卡罗算法,没看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要补课。

网友C:
不把研究成果应用在买股票上就可惜啦

9494,可惜的

网友D:
给 LZ 出题
假设有一批 10K±5% 的电阻,问:
【1】取 10 个电阻串联后的电阻值 = 100K±?% ;
【2】取 10 个电阻并联后的电阻值 = 1K±?% 。

10K±5% 电阻的分布假设为:
【1】均匀分布,即电阻值在 (9.5K,10.5K) 区间均匀分布;
【2】正态分布,即电阻值均值为 10K,标准差按 10K * 5% / 3 = 0.1667K 估计。
得到统计后的标准差 * 3 作为公差的结果;
或者统计的 (Max - Min) / 2 作为公差的结果。

网友D:
再出一题

一个简单分压电路,电源电压为 5V±2% ,两个电阻为 10K±5% 。
问这个分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 2.5V±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 LZ 出题
假设有一批 10K±5% 的电阻,问:
【1】取 10 个电阻串联后的电阻值 = 1 ...

快看到连续随机变量了,没读过高中,组合排列得补,前两张看的很慢,概率论以前读书没学过。今年把深电子专业的电磁波放一放,专心啃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不然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统计学习方法这三本书都卡着

给好学的小伙伴点个赞!

网友D:
给第 2 题的答案:
这个分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 2.5V ± 4.06%

【说明】===============
下面的文档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想看答案的请移步 25 楼和 34 楼。
=====================

文档:
……(以后再补上)

(1) MonteCarlo.mlx —— Matlab 实时脚本。
(2) MonteCarlo.pdf —— Matlab 实时脚本及其输出的 PDF 文档。

第 1 题给 LZ 自己玩了。

网友E:
叶工做事情严谨认真,佩服,具有大国工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叶工做事情严谨认真,佩服,具有大国工匠精神。

我的产品,被二道贩子,弄进国内一线主机厂,需要写报告,被逼的,需要撰写文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被二道贩子,弄进国内一线主机厂,需要写报告,被逼的,需要撰写文档。 ...

写报告的话,先专攻一下 “正态分布”。
回头专门写一篇这方面的给你参考。

网友F:
打个酱油,发一个帖子

网友A:
写论文,正常顺序是先写理论预算,再仿真验证,最后给结论。

如果顺序颠倒过来,逻辑上就接受不了。

但是逛论坛后才发现,一切皆有可能。
人家先作良率分析,然后过了两年后再从头学习概率论。
人家是产品先进入一线工厂使用,过了两年再写产品文档。

好比一对年轻人,正常顺序是先同居,再生小孩;如果顺序是先生小孩,然后再同居,只能理解为这个小孩不是亲生的。

能不在象牙塔里冷言冷语吗?话说你自己的治学够严谨吗?
X天天发这些有意思吗?你能像叶工一样,发几篇工工整整,经得起推敲,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帖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出一题

一个简单分压电路,电源电压为 5V±2% ,两个电阻为 10K±5% 。

今天编个程序搜了一下,R2为接地的电阻
最大正偏差出现在5V*1.02,R1*0.95,R2*1.05,7.1%
最大负偏差出现在5V*0.98,R1*1.05,R2*0.95,6.9%
我这是最坏情况,你是怎么算的。

楼主:
由于三个变量对计算机,没有压力,用穷举
def get_error(a1,a2,a3):
    return (1+a1)*(1+a3)/(2+a2+a3)-0.5

max_value=-1
min_value=1
index_max=[1,1,1]
index_min=[1,1,1]
for i in range(-20,21):
    for j in range(-50,51):
        for k in range(-50,51):
            a1=i/1000
            a2=j/1000
            a3=k/1000
            error=get_error(a1,a2,a3)
            if(error>max_value):
                max_value=error
                index_max[0]=a1
                index_max[1]=a2
                index_max[2]=a3

            if(error<min_value):
                min_value=error
                index_min[0]=a1
                index_min[1]=a2
                index_min[2]=a3
print('max',index_max,max_value/0.5,min_value/0.5)
print('min',index_min,max_value/0.5,min_value/0.5)

输出结果:
max [0.02, -0.05, 0.05] 0.07100000000000017 -0.06899999999999995
min [-0.02, 0.05, -0.05] 0.07100000000000017 -0.068999999999999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论文,正常顺序是先写理论预算,再仿真验证,最后给结论。

我在验证书上的东西,逆向工程,反向学习。
大学里的东西都来自西方,西方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养闲人的。
本科的东西基本都是资本家赞助数学家搞得。
另外,由于教授也要吃饭混成果。
将本科教材很多朴实的东西,玄化。
只有我通过实践,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教材上的东西,层次感出来了。
哪些是实践中最重要的,哪些是应试教育非常喜欢考的。一下能鉴别出来。
经推理,实践中重要的与应试教育喜欢考的,并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第 2 题的答案:
这个分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 2.5V ± 4.06%

如果分压电路,误差分布式均匀的,用计算机做418241次试验P{0=<X< 1}表示X的相对误差,|X|<1%
P{0=<X< 1} 0.31
P{1=<X< 2} 0.27
P{2=<X< 3} 0.20
P{3=<X< 4} 0.12
P{4=<X< 5} 0.07
P{5=<X< 6} 0.03
P{6=<X< 7} 0.00
P{7=<X< 8} 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编个程序搜了一下,R2为接地的电阻
最大正偏差出现在5V*1.02,R1*0.95,R2*1.05,7.1%
最大负偏差出现 ...

这是有关分压电路的文档:

(1) MonteCarloDivider.mlx —— Matlab 实时脚本。
(2) MonteCarloDivider.pdf —— Matlab 实时脚本及其输出的 PDF 文档。

我还在写电阻串、并联的答案。
写完就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买方是要理论的预测报告,而不要实测报告?

按理都会要的,不过一般只给实测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都会要的,不过一般只给实测报告。

数学期望,还没学到呢。
P{0=<X< 1} 0.31
P{1=<X< 2} 0.27
P{2=<X< 3} 0.20
P{3=<X< 4} 0.12
P{4=<X< 5} 0.07
P{5=<X< 6} 0.03
P{6=<X< 7} 0.00
P{7=<X< 8} 0.00
转化称离散的,类似书上F(x)的叠加形式
P{|X|< 1} 0.31
P{|X|< 2} 0.58
P{|X|< 3} 0.78
P{|X|< 4} 0.90
P{|X|< 5} 0.97
P{|X|< 6} 1.00
P{|X|< 7} 1.00
P{|X|< 8} 1.00
你算出来的4.06是不是P{|X|< 5} 的概率已经97%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看到连续随机变量了,没读过高中,组合排列得补,前两张看的很慢,概率论以前读书没学过。今年把深电子 ...

真好学,佩服!现在有网络,学习路径很多,不像我们当年(98-05)没有网络,自学只能自己慢慢啃,有问题也无处问,甚至练习题都没有,翻来复去只能对着大学的教科书冥思苦想。介绍你一网站,大学生自学网,基础课程都有,基本上是名校录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学期望,还没学到呢。
P{0=

2.5V ± 4.06% 是通常的公差表示。

至于与概率的关系,已经答应专门给你写一篇了……比较化时间,耐心等。

先把 “正态分布”、“数学期望”、“方差”、“标准差”、“样本统计”……等概念搞明白,
后续专门写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内容,最适合你写报告参考用。
自然假设你已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如果还有问题,到时再讨论。

下面这个帖子现在估计你还看不明白。
如果你想搞明白的话,可以专门为你详解。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V ± 4.06% 是通常的公差表示。

至于与概率的关系,已经答应专门给你写一篇了……比较化时间,耐心等 ...

你的4.06带入我的程序,即P(|X|<4.06) 概率为91%,以我目前的知识去解释就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4.06带入我的程序,即P(|X|

4.06% * 2.5 = 0.1015
(1-4.06%) * 2.5 = 2.3984
(1+4.06%) *2.5 = 2.6015
输出电压公差范围:(2.3984, 2.6015)

输出电压【大致】服从正态分布:Vout~N(2.5, 0.0339^2)
如果以公差范围作为规格限,则
P(|X - 2.5| < 0.1015) = 99.725%

再算算看我们是否能得到一样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编个程序搜了一下,R2为接地的电阻
最大正偏差出现在5V*1.02,R1*0.95,R2*1.05,7.1%
最大负偏差出现 ...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概率统计是琢磨群体分布的数学特性,这些特征用一些统计量来描述。
诸如样本均值(数学期望),(样本)方差/标准差……

等掌握了统计学的相关数学方法和思想再回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网友D:
电阻串、并联的答案:
n 个电阻无论串联还是并联,结果的公差为单个电阻的公差的 1/sqrt(n)  倍。
意思是用相同分布的电阻,通过串、并联的方式能得到比原来精度高的电阻。
代价是成本增加了。

在均匀分布的假设下,单个电阻的标准差为 Tol / sqrt(3)
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下,单个电阻的标准差为 Tol / 3
再者相差 sqrt(3) 倍,对应串、并联电阻的公差也相差 sqrt(3) 倍。

文档:

(1) MonteCarloResistor.mlx —— Matlab 实时脚本。
(2) MonteCarloResistor.pdf —— Matlab 实时脚本及其输出的 PDF 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 LZ 出题
假设有一批 10K±5% 的电阻,问:
【1】取 10 个电阻串联后的电阻值 = 1 ...

今天看了多维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Z=X+Y型
算了一下,你看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多维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Z=X+Y型
算了一下,你看行不?

我们关于串联的答案是一样的。
我的并联的答案是 10K / 10 ± 5%/sqrt(10) = 1K ± 1.58%,和你的貌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关于串联的答案是一样的。
我的并联的答案是 10K / 10 ± 5%/sqrt(10) = 1K ± 1.58%,和你的貌似不 ...

10电阻GH=9.523809523809524e-005
GL=1.052631578947369e-004
中间值GM=(GH+GL)/2=1.002506265664160e-004
σ=|GM-GL|=|GM-GH|=5.012531328320804e-006
G=u=1.002506265664160e-004
σ=5.012531328320804e-006
调整过,你是说不用调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电阻GH=9.523809523809524e-005
GL=1.052631578947369e-004
中间值GM=(GH+GL)/2=1.002506265664160e-00 ...

串联的时候,紧紧围绕着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均值和方差,这个思路是对的。

并联的时候,用电导也可以的,但是均值和方差似乎被改变了。

另外不建议用电导进行计算,因为在求方差的时候,
这个倒数的关系依然存在,反而可能会被自己绕晕了。

估计是生成了一批数据,然后再求均值……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随机变量 -> 样本 -> 随机变量,因而产生了偏差。
如果是这个思路,那么就有问题了,不应该牵涉到 “样本”。

如果要尝试用电导来进行计算,应该就是“不用调整”的。

在给的答案里,不仅有蒙特卡洛的数值仿真,
还给出了理论计算公式,本意就是帮助你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电阻GH=9.523809523809524e-005
GL=1.052631578947369e-004
中间值GM=(GH+GL)/2=1.002506265664160e-00 ...

另外说明一点:10K * 5% 是公差范围,不是标准差。
标准差是个估计值:10K * 5% / 3
之所以用公差范围 / 3 作为标准差的估计,
是因为工业质量水平的平均值为 3 个西格玛。

如果有时间和材料,可以通过下列实验来验证这个问题的答案:
① 取一批相同的电阻:R±T%,测量每个电阻的阻值,计算这批电阻的均值(mu) 和标准差 (sd)。
mu 为样本均值,应该与 R 接近;sd 为样本标准差,应该与 R * T% / 3 接近。
② 从这批电阻中取 n (n = 2~5) 个电阻关联。
③ 做 k (k >= 30) 个以上这样并联的电阻,测出这 k 个电阻的值,然后计算其均值(mup) 和标准差 (sdp)。
mup 为并联电阻的样本均值,应该与 R / n 接近;sdp 为并联电阻的样本标准差,应该与 sqrt(1 / n^3) * R * T% / 3 接近。

n 和 k 值越大,效果越理想,但非常花时间和精力……
所以用蒙特卡洛仿真更合适,n 和 k 值要多大就能多大。
这个就是蒙特卡洛仿真的含义。

我给的答案里有这个蒙特卡洛仿真,n = 10, k = 3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说明一点:10K * 5% 是公差范围,不是标准差。
标准差是个估计值:10K * 5% / 3
之所以用公差范围 /  ...

今天找了20个10k电阻测了一下,原始数据,万用表为UT61E你说的σ<5%/3应该不成立

过程如下:

楼主:
这个均值好像也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均值好像也不对

不得不说叶工学得挺快的,计算结果与软件的计算结果一致。
这是用你提供的数据,在 Minitab 中计算得到的结果:

插个题外话,简单介绍下 Minitab 这个软件(非广告):
Minitab 是一款经典的统计软件,在质量界拥有很高的声誉。
同时也是学习统计理论的好帮手。

回到正题……
① 测量系统
在做任何测量前,需要验证测量系统满足要求。
测量系统包括量具(这里的万用表)和测量方法……等。
示意一下,不展开:

这里只检查一下万用表的情况。这是万用表电阻档的规范:

这是量具有关指标的含义:

准确度是【均值】偏离 “真值” 的度量;
精确度是离散程度【标准差】的度量。
分辨率是精确度的另一种表示。

对于 10K ± 5% 的电阻,其规格限为 (9.5K, 10.5K):
估计服从 N(10K, (0.5K/3)^2) =>N(10K, 0.1667K^2) 。

准确度:0.5%+10 => 10K * 0.5% + 10 = 60
60 / 0.5K = 12% > 10% 勉强合格。

分辨率:0.001K / 0.5K = 0.2% << 10% 合格。
据此假定测量系统合格。

② 样本数量
样本数量要求为 30~100 之间。
以 20 个样本得到的结果,会使置信区间偏大。

③ 测量结果分析
样本均值: 9.9368K,置信区间:(9.9174, 9.9561)K
样本标准差:0.0414K,置信区间:(0.0315, 0.0604)K
这个实验可以用于检查电阻的质量水平。

有兴趣的话可以计算下这个电阻的质量指标。

④ 均值和标准差的估计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均值和校准差使用估计值。
10K ± 5% 的电阻,估计为 N(10K, 0.1667K^2) 。
9.9368K 对 10K —— 貌似有点偏差。
0.0414K 对 0.1667K —— 好于估计值。

另:关于方差/标准差的假设检验没做对,再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均值好像也不对

落在规格限内的就是合格品。

要判断电阻的质量水平,计算下相关的质量指标:z 值、合格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叶工学得挺快的,计算结果与软件的计算结果一致。
这是用你提供的数据,在 Minitab 中计算得到的 ...

加了80个,原始数据如下:(前面20个不含)
计算结果:
样本均值: 9.939370000000002
样本方差: 0.001023245555555558
样本标准差: 0.03198820963348149
样本数: 100
置信水平:0.950 置信下限:0.025 置信上限:0.975
置信水平为0.950 方差区间 0.0007888159268499157 0.001380859029554424
置信水平为0.950 的标准差区间 0.02808586703041079 0.037159911592392465
置信水平为0.950 数学期望区间 9.933022845219686 9.9457171547803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了80个,原始数据如下:(前面20个不含)
计算结果:
样本均值: 9.939370000000002

用 80 个新的数据计算的结果:

用全部 100 个数据计算的结果:

这个结果与你的计算结果比较吻合。

一开始录入数据的时候抄错,出现了两个异常值 —— 属于测量系统误差的一种。

用 Excel 计算的质量指标供参考:

尽管均值有偏差,对于 ±5% 精度的电阻,这批电阻的质量是杠杠的。
但如果是 ±2% 精度的电阻,质量水平相对比较合理。
貌似卖家发错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80 个新的数据计算的结果:

用全部 100 个数据计算的结果:

这是我编的python程序原始数据在data数组里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scipy.stats as ss
import math

def interval(data,alpha):
    a=np.array(data)
    alpha=0.05
    half_alpha=alpha/2
    MEAN=a.mean()
    VAR=a.var(ddof=1)
    STD=a.std(ddof=1)
    sigma2L=(len(data)-1)*VAR/ss.chi2(len(data)-1).isf(half_alpha)
    sigma2H=(len(data)-1)*VAR/ss.chi2(len(data)-1).isf(1-half_alpha)

    return [sigma2L,sigma2H],[math.sqrt(sigma2L),math.sqrt(sigma2H)]

data=[9.913,10.012,9.886,10.006,9.934,9.983,9.915,10.006,9.960,9.934,
      9.938,9.870,9.956,9.926,9.957,9.941,9.895,9.897,9.903,9.903,
      9.908,9.884,9.940,9.968,9.909,9.957,9.932,9.971,9.944,9.923,
      9.962,9.951,9.900,9.991,9.896,9.920,9.894,9.942,9.943,9.967,
      9.902,9.937,9.954,9.942,9.956,9.985,9.929,9.969,9.990,9.888,
      9.988,9.948,9.929,9.892,9.976,9.890,9.952,10.005,10.001,9.926,
      9.946,9.896,9.978,9.947,9.962,9.959,9.953,9.952,9.932,9.928,
      9.911,9.940,9.932,9.974,9.965,9.928,9.930,9.899,9.911,9.911,
      9.880,9.929,9.992,9.961,9.944,9.890,9.932,9.929,9.917,9.944,
      9.967,9.923,9.936,9.948,9.954,9.933,9.926,9.965,9.956,9.961]

a=np.array(data)
alpha=0.05
half_alpha=alpha/2
MEAN=a.mean()
VAR=a.var(ddof=1)
STD=a.std(ddof=1)
T=ss.t(len(data)-1).isf(half_alpha)
CV=STD/MEAN

H1=MEAN+STD*T/math.sqrt(len(data))
L1=MEAN-STD*T/math.sqrt(len(data))

H2=MEAN+0.05*T/math.sqrt(len(data))
L2=MEAN-0.05*T/math.sqrt(len(data))

sigma2L=(len(data)-1)*VAR/ss.chi2(len(data)-1).isf(half_alpha)
sigma2H=(len(data)-1)*VAR/ss.chi2(len(data)-1).isf(1-half_alpha)

print('样本均值:',MEAN)
print('样本方差:',VAR)
print('样本标准差:',STD)
print('样本数:',len(data))
print('置信水平:%2.3f'%(1-alpha),'置信下限:%2.3f'%(half_alpha),'置信上限:%2.3f'%(1-half_alpha))
print('置信水平为%2.3f'%(1-alpha),'方差区间',(sigma2L),(sigma2H))
print('置信水平为%2.3f'%(1-alpha),'的标准差区间',math.sqrt(sigma2L),math.sqrt(sigma2H))
print('置信水平为%2.3f'%(1-alpha),'数学期望区间',L1,H1)

代码计算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80 个新的数据计算的结果:

用全部 100 个数据计算的结果:

你的样本容量是怎么确定的?按照我的例子,给指点下

网友D:
这里还有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
《Minitab 中的功率和样本数量》
[https://]
www.6sq.net/question/211049

给答案的是个行家。这是行家提供的表格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还有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
《Minitab 中的功率和样本数量》
[http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已经看了一遍了。
按玄学,分成阴阳两部分。
阳性部分:没有结论给你记,只有方法。

如果我要水平很高,基于良好的数学分析,得出理想的值。有理想的平均值,叫数学期望,有理想的方差,叫数学期望之方差。

第一章:概率基本,定义
集合论+组合排列,引出概率。其中有高阶概率,概率之概率。独立性。

第二章:一维随机变量,定义
当我发现组合排列,不太好搞时,就有了将复杂问题分解,分成若干情形,得到离散随机,其中常见得有:
1、01分布,2,二项分布,3、泊松分布,4几何分布,5超几何分布
同时引入连续随机问题。引入概率密度。常用的分布
1、均匀分布,2指数分布,3正态分布。

第三章:二维随机,及简单的多维,定义
二维是一维的延升
其中:若干个独立分布相同的变量,进行组合,Z=X+Y,Z=X*Y,max(X,Y),min(Y,Y),解决电阻串联问题

第四章:数字特征,定义
理论平均值,理论方差,理论协方差
最后还有k阶原点矩,把特征的可能型全部包括
这个在麻省理工的sicp第一章里有求所有数的和,通过改造,引入函数变量,涵盖求所有数的函数的和。c语言可以用函数指针。

结论:用定义自己去推导。

阴性部分:学习方法,记住结论,套路固定,编程的时候公式照抄没错。
如果我要水平很深,基于通过实践,得出样本平均值和样本方差。通过逆向工程得方法,得到想要得数学期望和数学期望之方差。

第五章:大数定律及中心极限定律(阴阳交界处)
看的太快,公式复杂。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试验求得参数与通过理论推导得到参数的关系。并给出证明

第六章:样本及抽样分布
抽样,有点像抽样的数字特征

第七章:参数估计
通过试验,反求参数的一些方法。有常见分布的数学反求。
有印象的是正态分布的参数估计,求u,求σ

第八章:假设检验
是参数估计的延升,这一章,基本都是实践的内容,很真实,属于数学家怎么去说你行,说你不行,并给出理由。让人信服。
让我想起了10万件产品,恰好就抽到那一个,并且全部返工鬼故事。

第九章:
其中回归部分内容,多项式回归,可以免修。
其他无印象

结论:用实践去反求参数,基本被人研究完了,记住结论,照做。

第十章:
跟计算机有关,如果将来基础够,估计肯定又要碰到这一章。估计有相应的专业课
就像我编程求u,求σ,要计算机去查表,给公式。何必呢。给个约束就行了,让计算机去猜去吧。
其余章节:
讲了一些excel和《概率与数理统计》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你给与修正一下,哪些经常用,漏掉了。

网友D:
(质量方面) 常用的:
正态分布、数字特征、样本及抽样分布、参数估计。
一般都使用统计软件来进行计算。通过两道题的练习,
你的实际应用能力已经超过了很多科班生了。

如果要进行数学建模(DFSS —— 设计高质量的电路):
多元线性回归
这里涉及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内容。
当然,还有 DOE (Design Of Experiment) 。

其它的内容先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等用到的时候再细看。

另,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
线性代数是基础。推荐一个非常优秀的学习视频:
【线性代数的本质】
[https://]
www.bilibili.com/video/BV1ib411t7YR

网友D:
没学上真的可惜了,本是个天资聪慧的有才之人。

网友H:
佩服佩服!

IND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