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 系统初始化代码【寄存器方式】分享

楼主(2021-02-21):
#申请原创# 我没有用官方库来初始化
对着手册用寄存器方式来初始化的
对于想了解底层或学习的可以用这种方式
直接上代码,fxyc87原创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使用FPU必须加上
                SCB->CPACR |= ((3UL << 20) | (3UL << 2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GPIO_UNLOCK();
        M4_PORT->POERB|=        BIT(1);

        //系统时钟倍频        8/1*50/2=200Mhz
        //x*m*n 240-480mhz
        //m*n/p=200mhz
        //m=1,n=50,p=2

        REG_WRITE_EN();                                                                                                    //系统寄存器可以写
        //开始晶振
        M4_SYSREG->CMU_XTALCFGR_f.XTALDRV=2;                //XTAL驱动能力选择                                        10:小驱动能力(建议8~16MHz晶振)
        M4_SYSREG->CMU_XTALCR=0;                                                                //XTAL振荡器开启停止位                        0: XTAL振荡器振荡
        //注意,必需先检测稳定后才能开启故障复位,否则会一直复位
        //检查晶振稳定
        while(bM4_SYSREG_CMU_OSCSTBSR_XTALSTBF==0);                                                                                                    //1: XTAL稳定
        //开启晶振 故障复位
        bM4_SYSREG_CMU_XTALSTDCR_XTALSTDE=1;                //XTAL振荡故障检测功能允许        1:允许XTAL振荡故障检测
        bM4_SYSREG_CMU_XTALSTDCR_XTALSTDRIS=1;        //XTAL振荡故障复位中断选择        1: XTAL振荡故障产生复位
        bM4_SYSREG_CMU_XTALSTDCR_XTALSTDRE=1;                //XTAL振荡故障复位允许                        1:允许XTAL振荡故障复位
        //PLL配置
        M4_SYSREG->CMU_PLLCFGR_f.MPLLP=1;                                //MPLL分频                                                                         0001: 2分频
        M4_SYSREG->CMU_PLLCFGR_f.MPLLN=(50-1);        //MPLL倍频系数                                                         50倍
        M4_SYSREG->CMU_PLLCFGR_f.PLLSRC=0;                        //MPLL/UPLL输入时钟                                        0:选择外部高速振荡器作为MPLL/UPLL的输入时钟
        M4_SYSREG->CMU_PLLCFGR_f.MPLLM=0;                                //MPLL输入时钟分频                                        00000: 1分频
        M4_SYSREG->CMU_PLLCR=0;                                                                        //0: MPLL动作开始
        //检查MPLL稳定
        while(bM4_SYSREG_CMU_OSCSTBSR_MPLLSTBF==0);                                                                                                    //1: MPLL稳定
        //hclk 200m
        M4_SYSREG->CMU_SCFGR_f.HCLKS=0;                                        //000:系统时钟的1分频                200/1
        //pclk0 200m
        M4_SYSREG->CMU_SCFGR_f.PCLK0S=0;                                //00:系统时钟的1分频                        200/1
        //pclk1 100m
        M4_SYSREG->CMU_SCFGR_f.PCLK1S=1;                                //001:系统时钟的2分频                200/2=100
        //pclk2 max 60m
        M4_SYSREG->CMU_SCFGR_f.PCLK2S=2;                                //010:系统时钟的4分频                200/4=50
        //pclk3 50m
        M4_SYSREG->CMU_SCFGR_f.PCLK3S=2;                                //010:系统时钟的4分频                200/4=50
        //pclk4 100m
        M4_SYSREG->CMU_SCFGR_f.PCLK4S=1;                                //001:系统时钟的2分频                200/2
        //exclk 100m
        //M4_SYSREG->CMU_SCFGR_f.EXCKS=
        //
        //FLASH 5个周期
        M4_EFM->FAPRT=0x0123;                                                                                //解除FLASH保护1
        M4_EFM->FAPRT=0x3210;                                                                                //解除FLASH保护2
        M4_EFM->FRMC_f.CACHE=1;                                                                        //1:缓存功能使能
        M4_EFM->FRMC_f.FLWT=5;                                                                        //FLASH读插入的等待                                0101b:插入5个等待周期
        M4_EFM->FAPRT=0;                                                                                                //继续保护

        //ram 除ramh外,其它均100mhz
        M4_SRAMC->WTPR=(0x3b<<1)|1;                                                        //sram控制寄存器允许写入
        M4_SRAMC->WTCR_f.SRAMR_R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R_W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H_RWT=0;                                                //000b: 1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H_WWT=0;                                                //000b: 1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3_R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3_W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12_R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CR_f.SRAM12_WWT=1;                                        //001b: 2周期
        M4_SRAMC->WTPR=(0x3b<<1)|0;                                                        //sram控制寄存器禁止写入

        //切换系统主时钟
        M4_SYSREG->CMU_CKSWR_f.CKSW=5;                                        //系统时钟源切换                                                1 0 1:选择MPLL作为系统时钟
        //
        //开启时钟
        REG_WRITE_DI();                                                                                                    //系统寄存器禁止写

        SystemCoreClockUpdate();

        //看门狗初始化   1秒内必须喂狗一次   CR只能赋值一次
        //
        M4_WDT->CR=2  |  (13<<4)  | BIT(31)  ;
        /*
        M4_WDT->CR_f.WDPT=0;                                //0-100%
        M4_WDT->CR_f.ITS=0;                                        //复位MCU,狗溢出时
        M4_WDT->CR_f.CKS=13;                                //1101: PCLK3/8192
        M4_WDT->CR_f.PERI=3;                                //1=4096 2=16384 3=65536
        */
        DOG();
        //pclk3 50m   50M/8192/4096=0.67S左右
                                                                //16384=2.68s
                                                                //65536=10.7s

        //===========GPIO初始化
        M4_PORT->PCCR_f.RDWT=3;                                        //设置读寄存器PIDRx, PCRxy时插入的等待周期数                        11 3周期 126~200MHz

代码中注释已经比较详细了,对照手册基本都能看懂。

以上均为我的原创

网友A:
厉害,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寄存器了,这样写代码太慢了,不过对于理解底层还是相当有用的。

网友B:
隐藏了什么,看看。

网友C: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寄存器配置可是很重要的。

网友E:
看看隐藏的东西。

网友F:
let me see see!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H:
let me have a look

网友I(2021-04-06):
have a look look,华大的MCU感觉怪怪的

网友J:
开启隐藏的钥匙

网友K(2021-08-10):
如果要快速操作,寄存器能够提供这个效果

网友L:
F460很多寄存器都是有写保护的,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比如M4_PORT->PCCR_f.RDWT=3;,直接写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F460很多寄存器都是有写保护的,在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比如M4_PORT->PCCR_f.RDWT=3;,直接写 ...

写之前解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M:
开锁开锁,看看藏着啥

网友N:
我要瞧瞧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要瞧瞧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好奇害死猫

网友O(2022-01-23):
感谢分享,用库太占资源了

网友P:
隐藏了什么

网友Q:
看看,学习学习,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R(2022-03-05):
用寄存器不好移植吧

网友:
需要配置的代码有点多呢

网友S:
寄存器的地址需要查看哪里

网友R:
看着好复杂呢

网友T:
有HC32F460的手册吗

网友U:
可以兼容stm32的代码吗

网友V:
官网没有提供代码吗

网友W:
寄存器配置有点费事呢

网友X:
芝麻开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HC32F460的手册吗

官网

网友Y:
终于看到有我和一样的人了,哈哈,但是我还没有搞通透

网友Z(2022-09-15):
寄存器速度快 无多余指令 谢谢分享

网友AA:
看看隐藏了什么

网友AB:
向用寄存器操作写代码的大佬致敬

网友AC(2022-11-11):
时钟相当人心脏

网友AD:
符合我的风格,喜欢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E:
用寄存器效率更高,就是麻烦点。

网友AF:
等我找个原图对对

网友AG(2024-07-09):
如果你想快速操作,寄存器可以提供这种效果

网友AH:
我想看看隐藏着什么秘密

网友AI:
向用寄存器操作编写代码的大家伙致敬

网友AJ:
HC32F460系统初始化代码(寄存器方式):

网友AK:
寄存器的,和库函数的,编译后有区别吗?

网友AK:
库函数更友好,但我看库函数转来转去,最后好像还是用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AL:
这是我的风格。我喜欢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M(2024-08-10):
使用寄存器效率更高。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AN:
hc32f460系统初始化代码(寄存器模式) :,

网友AO:
向使用寄存器操作编写代码的大家伙致敬

网友AP(2025-01-30):
没有用官方库来初始化

网友AQ:
查看隐藏内容。

网友AR:
没有正式的库用于初始化

网友AK:
用户手册很关键。熟悉一个芯片的过程,就是一个大的学习过程。

网友AK:
想当初,学习51单片机都花了一个学期。现在的单片机更复杂,要想学好,得花不少功夫。

网友AS:
理解了!如果你是想深入了解底层操作,直接通过寄存器初始化确实能帮助更好地理解MCU的工作原理。

网友AS:
手动配置寄存器比使用官方库能更清晰地看到硬件是如何被控制的。

网友AT:
寄存器能大幅提升操作速度,实现快速计算和处理数据。

网友AU:
这就叫高手

网友AV(2025-03-01):
寄存器配置关乎计算机性能与操作效率,设置不当可能导致程序运行出现问题。

网友AG:
没有这么深入的研究过寄存器,感谢分享,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W:
寄存器操作都是高手,寄存器太难懂了。

网友AX:
虽然使用寄存器编程稍显复杂,但能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AL:
感觉寄存器就是会有点复杂。

网友AY:
寄存器配置确实挺复杂的,需要细心和耐心,不过掌握了方法后就会逐渐熟练起来。

网友AZ:
现在用寄存器的应该已经不多了吧,不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网友AZ:
寄存器就像单片机的快速通道,能让你快速控制硬件。

网友BA:
先确认晶振频率,设置时钟树,配置GPIO为输出模式,设置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初始化串口中断。

网友BB:
寄存器的和库函数基本没有区别,编译后都是机器码。

网友AO:
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更高效控制单片机,但对寄存器要很熟悉。

网友BC(2025-03-31):
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可能包括配置HXT 、LXT 、PLL等

网友BC:
可以根据硬件设计来选择合适的时钟源、设置波特率等。

网友BD:
那可能需要自己编写初始化代码,确保正确配置单片机寄存器。

网友BE:
寄存器速度快,但设置复杂,可能就是效率与复杂性冲突的地方。

网友BF:
寄存器模式初始化HC32F460,先配置时钟,再设置中断优先级,最后初始化所需外设。具体步骤查手册。

网友AR:
楼主自己写初始化代码,常见硬件配置。

网友BG:
感谢分享,这些底层寄存器配置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手动配置的人来说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BH:
寄存器编程确实需要熟读手册

网友BI: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