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六十八章、CH32V103应用教程——IIC-模拟IIC驱动OLED

楼主(2021-02-21):
CH32V103应用教程——IIC-模拟IIC驱动OLED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三十七章软件模拟IIC读写EEPROM的基础上进行改动,使用模拟IIC驱动OLED屏。

1、IIC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IIC,在前面第十四章以及第三十七章已进行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使用模拟IIC驱动OLED屏,所用OLED屏为0.96寸OLED屏。程序中配置PA1作为SDA线,PA2作为SCL线,具体连接方式如下:
  • PA1连接OLED屏的SDA引脚
  • PA2连接OLED屏的SCL引脚

3软件设计
关于模拟IIC的初始化配置以及各状态的配置,在前面第三十七章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本章教程主要对OLED相关配置文件进行介绍,具体如下:
oled.h文件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ch32v10x.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OLED_CMD  0
#define OLED_DATA 1

void OLED_ClearPoint(u8 x,u8 y);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Char6x8(u8 x,u8 y,u8 chr,u8 mode);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u8 mode);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u8 y,u8 sizex,u8 sizey,u8 BMP[],u8 mode);
void OLED_Init(void);

#endif
oled.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oled.c文件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bug.h"

u8 OLED_GRAM[144][8];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8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78);
    IIC_WaitAck();
    if(mode){IIC_SendByte(0x40);}
    else{IIC_SendByte(0x0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at);
    IIC_WaitAck();
    IIC_Stop();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屏幕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78);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40);
        IIC_WaitAck();
        for(n=0;n<128;n++)
        {
            IIC_SendByte(OLED_GRAM[n][i]);
            IIC_WaitAck();
        }
        IIC_Stop();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            //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i,m,n;
    i=y/8;
    m=y%8;
    n=1<<m;
    if(t){OLED_GRAM[x][i]|=n;}
    else
    {
        OLED_GRAM[x][i]=~OLED_GRAM[x][i];
        OLED_GRAM[x][i]|=n;
        OLED_GRAM[x][i]=~OLED_GRAM[x][i];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OLED_DrawLine(u8 x1,u8 y1,u8 x2,u8 y2,u8 mode)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x;}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择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OLED_DrawPoint(uRow,uCol,mode);  //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OLED_DrawCircle(u8 x,u8 y,u8 r)
{
    int a, b,num;
    a = 0;
    b = r;
    while(2 * b * 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a, y + b,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OLED_DrawPoint(x - b, y + a,1);

        a++;
        num = (a * a + b * b) - r*r;   //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b--;
            a--;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1:选择字体 6x8/6x12/8x16/12x24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u8 i,m,temp,size2,chr1;
    u8 x0=x,y0=y;
    if(size1==8)size2=6;
    else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8)
        {temp=asc2_0806[chr1][i];} //调用0806字体
        else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size1!=8)&&((x-x0)==size1/2))
        {x=x0;y0=y0+8;}
        y=y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size1,u8 mode)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mode);
        if(size1==8)x+=6;
        else x+=size1/2;
        chr++;
  }
}

//m^n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 :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1,u8 mode)
{
    u8 t,temp,m=0;
    if(size1==8)m=2;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0',size1,mode);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temp+'0',size1,mode);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um,u8 size1,u8 mode)
{
    u8 m,temp;
    u8 x0=x,y0=y;
    u16 i,size3=(size1/8+((size1%8)?1:0))*size1;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字节数
    for(i=0;i<size3;i++)
    {
        if(size1==16)
                {temp=Hzk1[num][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num][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num][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num][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8 num,u8 space,u8 mode)
{
    u8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mode);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1;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1;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

//x,y:起点坐标
//sizex,sizey,图片长宽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Picture(u8 x,u8 y,u8 sizex,u8 sizey,u8 BMP[],u8 mode)
{
    u16 j=0;
    u8 i,n,temp,m;
    u8 x0=x,y0=y;
    sizey=sizey/8+((sizey%8)?1:0);
    for(n=0;n<sizey;n++)
    {
         for(i=0;i<sizex;i++)
         {
                temp=BMP[j];
                j++;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x)
                {
                    x=x0;
                    y0=y0+8;
                }
                y=y0;
     }
     }
}

//OLED的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IC_Ini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

    Delay_Ms(200);              //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oled.c文件主要进行OLED显示相关函数的配置。关于函数的具体功能请查看程序中函数具体注释,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Note
模拟IIC驱动OLED屏:
PA1连接OLED屏的SDA引脚
PA2连接OLED屏的SCL引脚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ii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t=' ';
    Delay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    //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  //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2,1);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1); //沁
        OLED_ShowChinese(18,0,1,16,1);//恒
        OLED_ShowChinese(36,0,2,16,1);//单
        OLED_ShowChinese(54,0,3,16,1);//片
        OLED_ShowChinese(72,0,4,16,1);//机

        OLED_ShowString(0,16,"IIC driving OLED",16,1);
        OLED_ShowString(20,32,"2021/02/21",16,1);
        OLED_ShowString(0,48,"ASCII:",16,1);
        OLED_ShowString(63,48,"CODE:",16,1);
        OLED_ShowChar(48,48,t,16,1);//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1);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BC",8,1);//6*8 “ABC”
        OLED_ShowString(0,8,"ABC",12,1);//6*12 “ABC”
        OLED_ShowString(0,20,"ABC",16,1);//8*16 “ABC”
        OLED_ShowString(0,36,"ABC",24,1);//12*24 “ABC”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ScrollDisplay(5,4,1);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OLED屏显示操作,显示图片、汉字等信息。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OLED显示如下:

网友A:
移植好像很容易,试试看。

网友B(2021-12-28):
好教程,辛苦了

网友(2022-12-02):
模拟iic是最好移植的方式了。

网友C:
这个oled最大的刷新速度是多少?

网友D:
软件模拟IIC还是使用硬件IIC,哪个更好?

网友E:
可以移植单色的gui过来吗

网友F:
SDA如何使用寄存器配置输入和输出呢?

网友G:
可以运行spi接口的ssd1306d的例程吗?

网友H:
可以移植SSD1306库驱动OLED。

网友I:
这个iic是如何区分命令和数据的呢?

网友J(2023-01-06):
可以驱动彩色屏幕的

网友K:
如果屏幕不亮是怎么个原因呢

网友L:
模拟IIC驱动OLED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M:
iic模拟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N:
ssd1306的程序有很多。

网友O:
这个可以移植gui吗?

网友P(2023-02-07):
oled屏幕刷屏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