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整一台模拟的测量仪

楼主(2021-02-21):
上一次整了个自动测试的,自动的固然好,但始终感觉人性化不够------软件不是很听话,测量速度相对也很慢,测量晶体管特性曲线大约要3秒,曲线是一条一条画出来的。

所以整个纯模拟的,借助于示波器的X-Y模式,成本更低,仪器也更听话--旋钮操作,赶一步,走一步比较舒服。

第一个部件:需要一个完成正半波、负半波和全波。

方案有两个,第一个是用一片LM358完成。

在几百Hz频率范围内,波形还是很完美的,但是到了KHz,这款运放速度不够,开始出现失真,但是这无关紧要,我们只需要30Hz到100Hz就够了。

楼主:
如果想节省一个运放,比较麻烦的是需要绕一个1:1的变压器,性能不会提高,但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而且需要一个两刀三掷的开关,比较麻烦。

你还要整个电源出来,拼一些电容。

楼主:
第二部分,需要一个高压放大器。

如果使用运放,电路简单多了,但是价格难以接受:

所以为了降低成本,用分立元件搭电路。

方法是使用电流读出电路:

这样电路成本降低到10元左右,输出电压峰峰值可以做到1--200V,够用的了。

@zyj9490 :运放是低压的OP27
此款高压IC是6P27吗?

网友A:
这图画的也是真够随意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的也是真够随意的。哈哈

我的习惯是先手工画个示意图,然后洞洞板/万能板验证各个单元电路的功能,最后再测试整个系统的功能,完成后再用软件画原理图,打板测试。

有条件搭洞洞板的话,我不喜欢用软件仿真验证,低频电路好像也不大用的着。

比较原始,速度高一点,洞洞板带来的误差可以灭了好的方案,PCB现在也便宜,先可以搞出个原型板来。美观与可靠俱成。

楼主:
模拟开关,一般都是5V左右的电压,电流也弱。

看来高压大电流场合,不得不采用这种机械开关。
一个开关7元,单单开关就需要大约40元左右,成本有点高。
不过这种开关看着非常皮实,寿命应该不错。

楼主:
这下麻烦了,原来预算成本是100元左右,不想10几个开关就要100多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