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开关量输入的电阻一般取多少?

楼主(2021-02-21):
STM32 内部有上拉 下拉,但手册里没说阻值。
我要开关量输入,外面如果不接电阻,费电。
接电阻,又怕驱动无力。
不知大家接多少?
谢谢!

网友A:
内部输入是高阻,费啥电?
另外数据手册里有上下拉电阻的范围。

说得对,我不用电阻了。

网友B:
你说的是输入阻抗?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输入阻抗。

至于PULL UP PULL DOWN,这个应该是数百K级别的。

网友D:
加缓存增强驱动。

网友E:
上下拉一般40K左右,手册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拉一般40K左右,手册有写

谢谢,我的手册没有这个表。能给个完整的截图吗?

网友F:
数据手册里有介绍上拉电阻的大小,一般可40K上下。

做输入口时,对外呈现高阻态,此时没什么电流消耗。输入口放个小电阻也无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手册没有这个表。能给个完整的截图吗?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tm32f407ve.pdf

网友G:
我一般就直接1K

网友H:
这个阻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I:
跟本身的电流范围有关系

网友J:
电流过大过小都不好

网友K:
还需要考虑负载吗

网友L:
看的还是不够仔细啊

网友M:
上拉电阻范围建议选择在200~3K

网友N:
这个具体是看你的要求

网友O:
一般用10K

网友P:
如果只是拉高电平,一般10K

网友Q:
加的话就加4.7k/5.1k/10k吧

网友R:
1-10k左右

网友S:
上拉电阻可用最小是1000欧的电阻。

网友T:
电阻小了会对增加电路的功耗。

网友U:
在节点与正5V电源之间接个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V:
还有比如阻抗等因素是很难算出的。

网友Q:
一般来说电流控制在10mA以内。

网友R:
一般选10K就行。

网友P:
如果是为了驱动NPN三极管最好用1K左右的,如果是驱动共阴数码管,可以用510的,不宜再小了。

网友S:
10K就可以。

网友O:
3.3用4.7多一点

网友T:
内部已有上拉电阻,所以不用接。

网友N:
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网友U:
上拉电阻通常都是1K--4.7K之间取

网友M:
一般都是根据参考原理图或者凭借经验选取。

网友V:
在管脚上下拉一个10k电阻,上电测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U:
楼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