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知道DMB/DSB/ISB这些指令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1-02-22):
如题,哪位大佬了解的请说说

网友A:
这是汇编指令吗

网友B:
没用过这些指令啊

网友C:
没用过这些指令

网友D:
手册上有没有介绍啊

网友E:
可以百度一下 找找答案

网友F:
详细的可以参看一下这个表

楼主:
7楼的说明在编程手册上看过但是有点区别,是想看下大家一般怎么用这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