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快充输出如何控制

楼主(2021-02-22):
最近做个小东西,想利用现时的快速充电器给我的产品充电用 要用到9V 或12V

查了许多关于快速充电器的资料,了解到了现在用的快速充电器是有标准协议的,QC2.0  QC3.0  QC4.0
是通过控制充电器USB接口的PD+  PD-进行快充电压选择的。
有没有没可以直接用的IC ,可以直接控制现在的快速充电器的PD+ PD-,让它直接输出9V或12V?

网友A:
误区 不是 USB接口的PD+  PD-进行快充电压选择的。
是进行协议交互,请求多少电压电流
你可以找快充协议芯片来做

楼主:
我找了两天,没有找到有这诱骗器的IC.
有推荐吗? 谢谢。

网友B:
所有快充协议的芯片都支持你要的操作,比喻FP6601Q,网上搜QC快充,一堆的协议芯片。

网友B:
其原理只不过就是识别D+和D-的电压,你也可以自己用电路来控制D+和D-的电压,来符合快充协议标准,这样,充电器就会按你的设定输出相应的电压。

楼主:
CH224 是好是支持PD协议的。QC协议的支持吗?
谢谢。

支持QC。PD。AFC。F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