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4烧坏了,还能抢救一下

楼主(2021-02-22):
PICKit4烧录时不小心接到了14V上,烧坏了,Microchip官方还没有公开电路原理图,经检测一个升压芯片烧坏了,位置U7,芯片丝印BZMQ,封装SOT23-6,各位有没有认识这颗料的全称?感谢!

楼主:
没有知道的呀!
microchip原厂的技术知道不?

网友A:
背面有没有?

网友B:
万能的淘宝找啊

楼主:
仅有丝印信息,淘宝也失灵了。
Microchip应当是用了小众品牌的物料吧,常用工具查不到……

网友C:
微芯的特点,一般自己家的东西会用自己家的芯片来生产

网友D:
不知道pickit4的电路有没有开源?

网友E:
网上看能不能找到原理图

网友F:
貌似是LDO?

网友G(2021-10-21):
我遇到了和楼主类似的问题,操作工人误把24VAC当成5VDC接到烧录夹具上了(5脚插针中的5V、GND位置),然后把PICkit4的U7芯片烧毁了,不过我的U7芯片丝印是:BZMU 。 同样也是搜索不到具体的型号。请问楼主有进展了吗 ?

网友H:
楼主凭什么肯定这就是升压芯片呢?有没有将它的六个管脚逐个跟周边的其他焊点测一下,看它的连接是什么——具体而言,它跟PIKKit4的主芯片是怎么连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楼主凭什么肯定这就是升压芯片呢?有没有将它的六个管脚逐个跟周边的其他焊点测一下,看它的连接是什么—— ...

主芯片的引脚都在片子底部,测量不到

网友G:
有功能类似的LDO型号推荐吗?谢谢

网友G:
大半年了,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常回来看看啊

网友I(2021-11-26):
把芯片的6个脚接的电路 大概画一下,分析看看是什么用处,再找替代的。
还是用我的KIT3.5+ 好,坏了我能修。现在接口电路升级了,烧接口芯片的概率小很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微芯的特点,一般自己家的东西会用自己家的芯片来生产

我也会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