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喜迎21ic新伙伴ABLIC,学汽车知识领精美礼品

楼主(2021-02-22):
#有奖活动#
喜迎21ic新伙伴ABLIC,学汽车知识领精美礼品

活动时间:2月22日-3月21日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一月,二姨家迎来了新的合作伙伴——ABLIC!

随着汽车的电子化,IoT物联网社会的加速实现, 模拟半导体在未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ABLIC作为模拟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品牌,不仅为大家带来业界领先的车载IC参考设计和产品,更为大家解读车载IC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

激不激动、意不意外!

快乐不止于此,在规定时间内前往ABLIC汽车电子技术社区学习,还有机会活动精美礼品哦~

活动参与步骤:

第一步:前往ABLIC汽车技术社区学习

第二步:回到本帖,以回复形式写下你最感兴趣的内容及理由,不低于20字。

参与成功即有机会获得10元打赏哦~~

喜迎小伙伴
前几天看到有自动驾驶的汽车在路上。。。。应该是试运行吧

网友A:
S-19243xxxH系列车载用、工作温度105°C、带软启动功能、10 V输入、500 mA的电压稳压器
S-19243xxxH系列是采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高精度输出电压、高输出电流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为了限制输出晶体管的过载电流,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
S-19243xxxH系列不仅备有可在IC内部设定输出电压型产品,还备有可通过外部电阻设定输出电压型的产品。并且,为了调整在接通电源时或将ON / OFF端子设定为ON时的输出电压的上升时间,内置了软启动电路。
该款IC高品质 : 日本自主研发与制造,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安全可靠的实现恒流控制,对于车灯的控制来说,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对该款IC比较感兴趣。

网友B:
可以通过控制ON/OFF来控制电压的输出,这在一些应用领域来说比较方便。

网友C:
对电压检测器部分的内容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广泛使用的S-19100XXX系列IC,其资料给出的说明如下--S-19100xxxH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105°C的車载用电压检测IC。检测电压在内部被固定,精度为±2.5%(−VDET = 2.4 V)。消耗电流仅为270 nA (典型值) 就能工作。S-19100xxxH系列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器来延迟解除信号,在Ta = +25°C时延迟时间精度为±15%。S-19100xxxH系列的工作温度范围为Ta = −40°C ~ +105°C。输出方式备有N沟道开路漏极输出和CMOS输出。与以往的CMOS电压检测器相比,实现了超低消耗电流和超小型封装,所以最适用于便携设备。这对于日后工作颇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网友D:
随着汽车的智能化,摄像头模块是必不可少的设备,DC-DC 控制器 S-19902/3 系列业界体积最小,工作温度宽,功耗低,是一款可靠的DC-DC芯片。

网友E:
随着汽车对安全性有更高的需求,每辆汽车中安装的车载摄像机的数量正在增加。因为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是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从 VGA 到 1M - 2Mpx)。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介绍一种解决方案 - “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

产品阵容包括可采用业界最小型封装的 DC-DC 控制器,LDO 稳压器以及有助于减少器件数量的复位 IC,它们支援车载摄像头的小型化和高功能化。

网友F:
S-8235A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用于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的车载用二次保护IC。通过将各节电池间短路,
可适用于3节 ~ 5节电池的串联连接。还可通过级联连接来保护6节以上的串联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组。
S-8235A系列可进行自测试来确认过充电检测工作。
   这个IC应用可以用来保护充电和过充保护,这个可以应用很多场景,用来做过充保护。

网友G:
S-19701 系列是采用 CMOS 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 125°C、具备电流监视功能的车载用正电压稳压器。
电压稳压器可输出 600mA(最小值)的电流,并可使用大于或等于 4.7μF 的陶瓷电容器作为输出电容器。因内置了逆电流保护功能,可把从 VOUT 端子流入 VIN 端子的反向电流控制到仅为 15μA(典型值)。
电流监视器监视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输出与外接电阻值相应的电压,并限制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使其不超过设定值。
S-19701 系列备有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为由外接分压电阻来决定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外部设定产品,另一种为内置 INT 端子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固定的内部设定产品。

网友:
S-8235A系列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是用于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的车载用二次保护IC。通过将各节电池间短路,可适用于3节 ~ 5节电池的串联连接。还可通过级联连接来保护6节以上的串联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组。S-8235A系列可进行自测试来确认过充电检测工作。

S-19680系列是采用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备有电流监视功能的高侧开关。P沟道输出晶体管为开时,可向连接在OUT端子上的负载供应电压。通过2个外接电阻监视从VIN端子流入OUT端子的电流,可限制电流不超过设定值。根据所监视到的电流值,可检测出连接于OUT端子上的负载的短路状态和开路状态,输出报警信号。另外,S-19680系列为了控制P沟道输出晶体管的开、关,内置了ON / OFF控制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热敏关闭电路可选择滞后类型或闩锁类型。

S-19190系列是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带电量均衡功能的电压监视用IC。

网友H:
对锂离子可充电电池组 的二次保护电路感兴趣!

网友I:
汽车摄像头的理想IC随着汽车对安全性有更高的需求,每辆汽车中安装的车载摄像机的数量正在增加。因为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必须克服的挑战之一是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从 VGA 到 1M - 2Mpx)。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介绍一种解决方案 - “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
产品阵容包括可采用业界最小型封装的 DC-DC 控制器,LDO 稳压器以及有助于减少器件数量的复位 IC,它们支援车载摄像头的小型化和高功能化。

感兴趣原因:现在的社会,行车记录器必不可少。但感觉后装的行车记录仪都太大,而且阻挡驾驶员视线。现在小型化和汽车厂家预装都是趋势啊!市场估计不会小!

网友J:
线性稳压器(LDO稳压器)输入电压 : 1.5 V ~ 5.5 V ,输出电压 : 在1.0 V ~ 3.5 V的范围内, SOT-23-5 封装,150 mA的电压稳压器适合应用在整车设计的车轨级产品

网友K:
对立面的电池保护IC,EDLC保护IC部分内容感兴趣,因为其在车载电池的BMS方面可以应用。也是新能源汽车BMS部分中安全性方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网友L:
S-19251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低消耗电流、高纹波抑制率、高精度输出电压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纹波抑制率高达
75 dB (典型值),并可在20 μA (典型值) 低消耗电流下工作。
为了限制输出晶体管的过载电流,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
S-19251系列不仅备有传统的小型封装SOT-23-5, 还增加了超小型封装HSNT-4(1010)B和HSNT-4(0808)B,更适宜高密度的
安装。
使用了本公司的电源IC时,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本公司可提供 "热模拟分析服务",以支援用户的热设计工作。用户通过灵活
应用此热模拟分析服务,可减少在开发阶段的热设计风险。
本公司还可提供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而计算的FIT值,以支援用户设计应对功能安全标准的产品

小体积的汽车级IC,线性稳压,很不错啊!

网友M:
零漂移放大器可以极大的简化模拟电路抗漂移设计,零漂移放大器是一种运算放大器,可不断监视放大器自身的失调电压并将其调整为零。当正负输入引脚之间的压差为0伏时,其输出端将存在一个误差电压。失调电压是使输出电压为零的输入对应值。

网友N:
艾普凌科有限公司(ABLIC Inc.)(总裁:石合信正,总部:东京都港区,以下简称“ABLIC”)今天推出了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大电流LDO线性稳压器(*1),其集成了电源电压监视(复位)和运行监测(看门狗定时器)(*2)功能。

由于新的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具有大电流(500mA) LDO线性稳压器的供电能力,因此可以解决使用开关稳压器的同类产品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与开关稳压器相比,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不会产生噪声,而且只需极少的外部组件。由于单个芯片包含LDO线性稳压器、复位IC和看门狗定时器,因此这些元件的占位面积小且零件少,可以简化电路设计。此外,这种IC的超低自耗电流也大大减少了待机电流(*3)的消耗。

网友O:
软启动功能可确保安全启动

S-19246 具备软启动功能,该功能可逐渐提高输出电压,以抑制输出电压的突然变化。

该功能通过抑制过大的冲击电流或输出电压过冲来确保设备安全启动。

*二级电源:指包含多层电源 IC 的汽车 ECU 电源电路中的第二层中所使用的电源

网友P:
车载IC特性
高品质 : 日本自主研发与制造,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
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而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
丰富经验:超过20年在环球车载市场经验,广泛使用在不同应用领域上。

网友Q:
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而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

网友R:
由于新的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具有大电流(500mA) LDO线性稳压器的供电能力,因此可以解决使用开关稳压器的同类产品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与开关稳压器相比,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不会产生噪声,而且只需极少的外部组件。由于单个芯片包含LDO线性稳压器、复位IC和看门狗定时器,因此这些元件的占位面积小且零件少,可以简化电路设计。此外,这种IC的超低自耗电流也大大减少了待机电流(*3)的消耗。
【主要特点】
  1、高输出电流使该器件能够处理最新微控制器的高电流需求!
  2、窗口模式提高了安全性
  3、采用小型高散热封装
  4、配备使能引脚,可以将整个IC重置为待机状态
  5、汽车级质量

       该系列通过了三温测试(低温、常温和高温),符合汽车电子理事会(AEC)定义的可靠性和质量测试标准AEC-Q100,亦符合生产零件批准程序(PPAP)。 这些因素确保了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汽车应用的严苛环境。

网友S:
随着超级电容,快速充放电电池在机场、新能源汽车等上规模化应用,在S-19190系列中,当VDS为过充电检测电压 (VCU) 以上,且此状态保持在过充电检测延迟时间 (tCU) 以上时,CO
端子输出反转。CO端子输出通过选择输出形式和输出逻辑变为如下表12所示状态。此状态称为过充电状态。过充
电状态时,CB端子输出变为 "L"。

当VDS为过充电解除电压 (VCL) 以下,且此状态保持在过充电解除延迟时间 (tCL) 以上时,解除过充电状态。

网友T:
S-19400看门狗定时器防止程序跑飞,工作温度125°C、带复位功能、3.8 μA消耗电流的看门狗定时器在汽车电子领域还是非常热门的。

网友U:
,电动汽车不断进化,在 EV 和 FCV 等新一代的汽车领域中,EDLC 的使用也日益增多。例如,在从怠速熄火状态的启动辅助需要大电流时、节能制动时的再生能源(由减速带来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并蓄电时、或者是缓和紧急制动的电压下降时等都会使用 EDLC。几乎所有的器械均采用多个串联连接 EDLC 来实现高压化,但若各节电池的电压不均衡,则会导致劣化,此时就需要控制各节电池的电量均衡。本产品正是为了能有效、安全地使用 EDLC 而开发的 IC。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矿用锂电池充放电保护的项目,用的是TI的电源管理芯片。
我对电源管理比较有兴趣,ABLIC的S-19190系列的芯片有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时电路的带电量均衡的电压监视功能。我想用于电源过充与过放保护,以及电池余量的测量与预测会达到多少精度。

网友V:
高输出电流不再成爲 LDO 的问题
使用 LDO 进行 2A 级输出电流时,最大的担忧是发热問題。
与持续运行的系统相比,间歇运行的通信可抑制热量的产生。另一个优点是 S-19246 系列采用高散热的 TO-252-5S 封装,可轻松允许高达 2A 的电流通温。

网友W:
汽车摄像头的理想IC,每辆汽车中安装的车载摄像机的数量正在增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介绍一种解决方案 - “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产品阵容包括可采用业界最小型封装的 DC-DC 控制器,LDO 稳压器以及有助于减少器件数量的复位 IC,它们支援车载摄像头的小型化和高功能化。有助于减少零件数量和安装面积。

网友X:
最感兴趣的内容:车载IC部分

及理由:
目前汽车电子领域还属于新兴发展的阶段,近期美国的ic控制策略,对于很多国家和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有些企业和行业甚至不得不放弃了某些业务。可见ic对于一个产品的重要性。关注ic,关注核心!

网友Y:
我对“天线诊断IC(S-19680)”感兴趣,尺寸封装是TMSOP-8,输入电压2.7-10V,输出电流100mA。如果成本较小的话,就很有用了。

网友Z:
S-19100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是105C的车载用电压检测IC,精度为±2.5%, 消耗电流仅为270纳安。
检测电压范围1.2V~4.6V, 非常适合用在便携式设备。

网友AA:
车载用电池/EDLC保护 近年来,对于国内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动力锂电池的发展。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动力源---电池,它的好坏不但关系到整车续驶里程的长短,而且关系到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所以必须有一款能时刻监测到电池工作性能的大脑。
1. 最适用于 EDLC (双电层电容器)的电量均衡和过充电保护
S-19190 是内置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带电量均衡功能的电压监视用 IC。最适用于 EDLC 的电量均衡和过充电保护。另外,S-19190 的工作温度最高达 105°C,可用于再生制动器等要求在严酷环境下工作的应用。
2. 可应对多种节数!
通过把单节保护的 S-19190 与各节电池相连接,可对多种节数进行保护工作。为客户的应用提供最佳的电路结构。

网友AB:
ABLIC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日企,从1970年完成了全球第一例CMOS IC石英表的应用化之后, 便走上了CMOS模拟半导体产品的自主研发与制造的道路。铸就成现在的低功耗、低工作电压、超小型封装技术。企业原属精工半导体组建而成!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旗下的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积攒了超过20年在环球车载市场经验,广泛使用在不同应用领域上。

网友AC: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电压检测部分了,如果芯片价格不是很高的话,性能又稳定,真的是福音啊

网友AD:
       S-19701系列是采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125°C,具有电流监视功能的车载用正电压稳压器。电压稳压器可输出600mA(交流)的电流,串联使用大于或等于4.7μF的陶瓷电容器作为输出电容器。因内置了逆电流保护功能,可把从VOUT端子输入VIN端子的反向电流控制到仅有15μA(典型值)。电流监控监视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输出与两端电阻值相应的电压,并限制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使其不超过设定值。S-19701系列备有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为由永久分压电阻来决定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外部设定产品,另一种为内置INT端子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固定的内部设置定产品。

网友AE:
S-19200A/BxxA系列是采用高耐压CMOS技术开发的高耐压、低消耗电流、高精度输出电压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由于最大工作电压可高达50 V,而消耗电流却仅为4.0 μA (典型值),因此可在低消耗电流条件下工作。并且,由于内置了低通态电阻晶体管,所以输入输出电压差非常小,能够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此外,还内置了ON / OFF控制电路。为了使负载电流不超过输出晶体管的电流容量,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防止因发热引起的对产品的破坏,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AF:
高品质 : 日本自主研发与制造,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
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而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
丰富经验:超过20年在环球车载市场经验,广泛使用在不同应用领域上。

网友AG:
个人对于汽车摄像头比较感兴趣,现在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需要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必将是一大趋势。可直接连接到电池 36V 输入端、125°C 工作温度。高速瞬态响应和低纹波,可实现减少外部元件尺寸;
它可以实现单一 IC 检测各种连接异常,例如接地短路、接地故障和断开,这一点就很厉害,
过单一 IC 诊断摄像头模块和 GPS 天线等负载的连接状态。提供用于负载连接诊断的电流监视功能,并且可以使用外部电阻,任意设置电流极限值。
还有单一 IC 可灵活地满足各种需求,可以分别设置检测延迟时间和解除延迟时间,亦可以单独调节检测和解除电压。
不知这样的汽车IC小型化的摄像头是否能够连入网络,还有这其中的安全性能否确保,

网友AH:
S-19701 系列是采用 CMOS 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 125°C、具备电流监视功能的车载用正电压稳压器。
电压稳压器可输出 600mA(最小值)的电流,并可使用大于或等于 4.7μF 的陶瓷电容器作为输出电容器。因内置了逆电流保护功能,可把从 VOUT 端子流入 VIN 端子的反向电流控制到仅为 15μA(典型值)。
电流监视器监视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输出与外接电阻值相应的电压,并限制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使其不超过设定值。

网友AI:
S-19902/3系列是一种用于汽车的同步整流降压型开关稳压器,提供36V输入电压(45V额定电压)、600mA输出电流、125℃工作温度和2.2MHz的振荡频率,并采用业界最小尺寸(*1)的HSNT-8(2030)封装(2.0×3.0×t0.5mm)。
业界最小级别!超紧凑HSNT-8(2030)封装(2.0 x 3.0 x t0.5mm)
快速瞬态响应
PWM控制,PWM/PFM控制可选
低纹波
36V输入/45V额定值

网友AJ:
感兴趣内容:
S-19400 VD+WDT(窗口模式/超时模式)

理由:
高检测电压精度(±2.0%),支持超时模式和窗口模式,多种边缘选择,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低功耗,只有3.8uA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K:
S-19902/19903 系列是使用高耐压 CMOS 工艺技术开发的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最大工作电压高达 36V,FB 端子电压维持 ±1.5% 的高精度。采用小型的 HSNT-6(2025) 等适于高密度安装的封装,为设备的小型化做出贡献。
可以通过选项选择 PWM 控制 (S-19902 系列) 和 PWM / PFM 切换控制 (S-19903 系列)。

网友AL:
19100xxxH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105°C的車载用电压检测IC。检测电压在内部被固定,精度为±2.5%
(−VDET = 2.4 V)。消耗电流仅为270 nA (典型值) 就能工作。
S-19100xxxH系列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器来延迟解除信号,在Ta = +25°C时延迟时间精度为±15%。S-19100xxxH系列的工作温
度范围为Ta = −40°C ~ +105°C。输出方式备有N沟道开路漏极输出和CMOS输出。
与以往的CMOS电压检测器相比,实现了超低消耗电流和超小型封装,所以最适用于便携设备。
电源设计又有了新的选择和参考设计,非常不错

网友AM:
在汽车AI正逐渐兴盛的年代,模拟半导体的前景非常看好,再加上今年汽车芯片的紧缺,学习汽车模拟芯片的知识显得至关重要!

网友AN:
    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大电流LDO线性稳压器,其集成了电源电压监视(复位)和运行监测(看门狗定时器)功能。新的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具有大电流(500mA) LDO线性稳压器的供电能力,因此可以解决使用开关稳压器的同类产品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与开关稳压器相比,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不会产生噪声,而且只需极少的外部组件。由于单个芯片包含LDO线性稳压器、复位IC和看门狗定时器,因此这些元件的占位面积小且零件少,可以简化电路设计。此外,这种IC的超低自耗电流也大大减少了待机电流的消耗。

网友AO:
S-19516/7/9系列-车载MCU的电源IC,内置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感兴趣原因:暗电流在像素阵列各处也不完全相同,它会导致固定图形噪声。对于含有积分功能的像素单元来说,暗电流所造成的固定图形噪声与积分时间成正比。降低暗电流噪声,可提高图像可视质量,能获得更高的清晰度。

网友AP:
一直都觉得汽车安全问题是性能方面的问题,但是往往忽略了人为的安全隐患,智能摄像头,智能摄像隐藏功能无疑都是人为汽车安全的重头,出于车体尺寸的考虑,设计方案一定也会按越小尺寸越大功能为主的设计思路,看了资料里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感觉这个很重要。产品阵容包括可采用业界最小型封装的 DC-DC 控制器,LDO 稳压器以及有助于减少器件数量的复位 IC,它们支援车载摄像头的小型化和高功能化。超低功耗,减少元件尺寸,都是要点。

网友AQ:
ABLIC,这是一家以前没听说的公司,点进去看了看网站,初步印象相当的nice。 1.首先是数据手册,随便浏览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手册,都是完全的中午版本,做为一家外国公司,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全中文的版本,可以让人更快的进入设计。 2.比较感兴趣的芯片如,S-1142A/BxxH,输入电压的范围很宽,3-50v的输入,提供200ma的输出电流,芯片自带ON-OFF引脚,可以方便的控制消耗电流。芯片自带过载电流保护和热敏关闭电路,可以快捷的保护电路的安全。一款相当不错的LDO产品。

网友AR:
第一次听说,没想到做的产品这么多,主要为电池相关应用的模拟芯片,非常棒。以后又多了一些选择,电路也更加的安全可靠了。

网友AS:
个人对于汽车摄像头比较感兴趣,现在对提高汽车安全性的车载摄像头的需求非常严格,设计人员需要在相同或更小的外壳尺寸中实现更高像素分辨率,车载摄像头必不可少的电源 IC 小型化必将是一大趋势。可直接连接到电池 36V 输入端、125°C 工作温度。高速瞬态响应和低纹波,可实现减少外部元件尺寸;
它可以实现单一 IC 检测各种连接异常,例如接地短路、接地故障和断开,这一点就很厉害,

网友AT:
IoT物联网社会的加速实现, 模拟半导体在未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高品质 ,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

网友AU:
日本自主研发与制造,高品质,有保障。
降本节支高精度。环球车载市场经验丰富,应用广泛,值得信赖。

网友AV:
5G的时代来临,让车联网(V2X)更能实现更全面的功能。车与车(V2V)、车与人(V2P) 和车与应用服务器 (V2N)等等的功能也会提升。汽车上、设施上的传感器、通信配置及网络系统更需无缝数据连接,以确保驾驶安全性。通过观察这些趋势,ABLIC研发出断线诊断IC来对应市场需求,汽车电子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领域,共同为科技化加油

网友AW:
S-19516/7 这种内置窗口看门狗定时器及复位(VD)功能的车载MCU的电源IC,比较吸引我。
WTF?电源IC竟然有看门狗和复位电路~~小日本还是挺有想象力的。电压输出3.3 V、5.0 V ,
电流500ma,而且3.0μA 典型值*的超低耗电流,切实是低功耗及集成度高的场合的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AX:
S-19212B采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高耐压、低消耗电流、高精度输出电压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内置了
ON / OFF控制电路。
最大工作电压可高达36 V,消耗电流却仅为6.5 μA (典型值)
并且,内置了低通态电阻输出晶体管,所以输入输出电压差非常小,能够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
为了限制输出晶体管的过载电流,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AY:
S-19701系列-车载用电压稳压器、工作温度125°C、带电流监视、可变电流限制功能、36V输入、600mA
比较对这个感兴趣,毕竟车辆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全稳定,电压是最最基础的一项

网友AZ:
S-19246 是具有 10V 输入/ 12V 额定值的高耐压二次电源。较高的工作电压设定能有效提高电路设计的灵活性。工作温度范围宽,性能稳定,且具备软启动功能,该功能可逐渐提高输出电压,以抑制输出电压的突然变化。该功能通过抑制过大的冲击电流或输出电压过冲来确保设备安全启动。

网友BA:
S-19214系列是采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高耐压、低消耗电流、高精度输出电压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最大工作电压可高达36 V,消耗电流却仅为5.0 μA (典型值),因此可在低消耗电流下工作。并且,由于内置了低通态电阻输出晶体管,所以输入输出电压差非常小,能够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不仅备有可在IC内部设定输出电压型产品,还备有可通过外部电阻设定输出电压型的产品。为了限制输出晶体管的过载电流,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BB:
S-19100xxxH系列是使用CMOS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105°C的車载用电压检测IC。检测电压在内部被固定,精度为±2.5%(−VDET = 2.4 V)。消耗电流仅为270 nA (典型值) 就能工作。S-19100xxxH系列可以通过外接电容器来延迟解除信号,在Ta = +25°C时延迟时间精度为±15%。S-19100xxxH系列的工作温度范围为Ta = −40°C ~ +105°C。输出方式备有N沟道开路漏极输出和CMOS输出。与以往的CMOS电压检测器相比,实现了超低消耗电流和超小型封装,所以最适用于便携设备。这对于日后工作颇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网友BC:
其实,汽车配套设计,是一个整体,需相互整合,配合。
LDO,电压检测,霍尔元件等等,不仅仅应用于汽车,
就个人而言,对于汽车,一是行车安全保障,二是行车记录保障两者最为看重。
所以,关注一些保护类IC和一些摄像类,和一些传感器类。

网友BD:
S-19902/19903系列是使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
最大工作电压高达36 V,FB端子电压维持±1.5%的高精度。采用小型的HSNT-6(2025)等适于高密度安装的封装,为设备的小
型化做出贡献。
可以通过选项选择PWM控制 (S-19902系列) 和PWM / PFM切换控制 (S-19903系列)。
S-19903系列在重负载时通过PWM控制工作,负载减轻时自动切换为PFM控制工作,实现了应对设备状态的高效率工作。此
外,通过本公司独有的PWM / PFM切换技术,可以减小PFM控制时VOUT中发生的纹波电压。
S-19902/19903系列内置有同步整流电路,与以往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相比,更易实现高效率化。还内置有保护IC或线圈
免受过大负载电流损坏的过载电流保护电路、防止因发热导致IC受损的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BE:
5G的时代来临,让车联网(V2X)更能实现更全面的功能。车与车(V2V)、车与人(V2P) 和车与应用服务器 (V2N)等等的功能也会提升。汽车上、设施上的传感器、通信配置及网络系统更需无缝数据连接,以确保驾驶安全性。推荐一下研讨会。

网友BF:
对电池保护IC,EDLC比较感兴趣,我们是做汽车电池管理的(BMS)ECU,电池这块很重要,也是电动车上很关键的部位,为了使电动车降低电池起火的风险,电池保护IC尤为重要。

网友BG:
现在国外产量下来了,汽车的IC也好多遇到了瓶颈,希望ABLIC能够助国人一臂之力!

网友BH:
欢迎新版块入驻啊 21家又迎来了一个合作伙伴啊!

网友BI:
S-19903 系列在重负载时通过 PWM 控制工作,负载减轻时自动切换为 PFM 控制工作,实现了应对设备状态的高效率工作。此外,通过本公司独有的 PWM / PFM 切换技术,可以减小 PFM 控制时 VOUT 中发生的纹波电压。

S-19902/19903 系列内置有同步整流电路,与以往的降压型 DC-DC 控制器相比,更易实现高效率化。还内置有保护 IC 或线圈免受过大负载电流损坏的电流限制电路、防止因发热导致 IC 受损的热敏关闭电路。

网友BJ:
S-19701 系列车载用正电压稳压器
采用 CMOS 技术,工作温度高达 125°C、具备电流监视功能。可稳压输出 600mA(最小值)电流,并可使用大于 4.7μF 的陶瓷电容器作为输出电容器。内置逆电流保护功能,可将倒流的反向电流控制到仅为 15μA(典型值)。电流监视器监视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输出与外接电阻值相应的电压,并限制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使其不超过设定值。该器件单芯片就能实现电源稳压及状态诊断功能,简化并优化了车载电源的应用,有利于保障可靠性。

网友BK:
S19251这款DO封装尺寸好小哦,只有0.8mm

网友BL:
V2X 或 TCU 这些模块的电流要求會随接收环境而变化,LDO S-19246 系列擁有 2A 输出电流,是通信模块的理想电源。

当需要 2A 级输出时,通常会选择 DC / DC 转换器。但是,DC-DC 转换器亦会带来不同的缺点,如所需的线圈和其他外部组件会增加安装面积,并会产生噪音,影响通信。

因 LDO 是连续性操作而不是间歇操作,所以它可以解决这些通信模块的缺点。

网友BM:
DC-DC 转换器亦会带来不同的缺点,如所需的线圈和其他外部组件会增加安装面积,并会产生噪音,影响通信。
因 LDO 是连续性操作而不是间歇操作,所以它可以解决这些通信模块的缺点

网友BN:
S-19246xxxH系列是采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高精度输出电压、高输出电流的正电压电压稳压器。
为了限制输出晶体管的过载电流,内置了过载电流保护电路;为了限制发热,内置了热敏关闭电路。并且,为了调整在接通
电源时或将ON / OFF端子设定为ON时的输出电压的上升时间,内置了软启动电路。
使用了本公司的电源IC时,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本公司可提供"热模拟分析服务",以支援用户的热设计工作。用户通过灵
活应用此热模拟分析服务,可减少在开发阶段的热设计风险。
ABLIC 不仅芯片参数优良 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务,真的是难能可贵。

网友U:
S-19701 系列是采用 CMOS 技术开发的工作温度为 125°C、具备电流监视功能的车载用正电压稳压器。
电压稳压器可输出 600mA(最小值)的电流,并可使用大于或等于 4.7μF 的陶瓷电容器作为输出电容器。因内置了逆电流保护功能,可把从 VOUT 端子流入 VIN 端子的反向电流控制到仅为 15μA(典型值)。
电流监视器监视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输出与外接电阻值相应的电压,并限制流入电压稳压器的电流,使其不超过设定值。
S-19701 系列备有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为由外接分压电阻来决定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外部设定产品,另一种为内置 INT 端子的稳压器输出电压固定的内部设定产品。
● 汽车摄像头电源
● 远程 LNA 幻象电源
● 用于小电流应用的高侧电源开关

网友BO:
感兴趣:用于增强汽车设备安全性的S-19516、S-19517和S-19519系列多功能多合一LDO线性稳压器 它的特点是主要特点】

  1、高输出电流使该器件能够处理最新微控制器的高电流需求!

  2、窗口模式提高了安全性

  3、采用小型高散热封装

  4、配备使能引脚,可以将整个IC重置为待机状态

  5、汽车级质量 能够很好地适应汽车应用的严苛环境。

网友BP:
高品质 : 日本自主研发与制造,符合AEC-Q100, PPAP, IATF16949 认证

ABLIC一直以低电流消耗技术和高精度技术为目标,提供满足客户和社会需求的高品质汽车电子设备IC。而EEPROM在日本汽车市场也已占有最大份额。

丰富经验:超过20年在环球车载市场经验,广泛使用在不同应用领域上。

看着确实高大上啊!!

网友BQ:
车载DC-DC控制器
S-19932/19933系列是使用高耐压CMOS工艺技术开发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最大工作电压高达18 V,FB端子电压维持±1.5%的高精度。采用小型的HSNT-6(2025)等适于高密度安装的封装,为设备的小型化做出贡献。可以通过选项选择PWM控制 (S-19932系列) 和PWM / PFM切换控制 (S-19933系列)。S-19933系列在重负载时通过PWM控制工作,负载减轻时自动切换为PFM控制工作,实现了应对设备状态的高效率工作。此外,通过有的PWM / PFM切换技术,可以减小PFM控制时VOUT中发生的纹波电压。S-19932/19933系列内置有同步整流电路,与以往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相比,更易实现高效率化。还内置有保护IC或线圈免受过大负载电流损坏的过载电流保护电路、防止因发热导致IC受损的热敏关闭电路。
使用时,通过噪声抑制电路和电路板布局减小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