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动调节阀门类型调试引起内漏

楼主(2021-02-22):
如何选电动调节阀门类型调试引起内漏

  电动调节阀由电动执行机构和调节阀连接组合后经过机械连接装配,调试安装构成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通过接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信号来驱动阀门改变阀芯和阀座之间的截面积大小控制管道介质的流量,温度,压力等工艺参数,实现自动化调节功能,电动调节阀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的重要执行单元仪表,调节阀随着工业领域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各种工业领域中。

  用于调节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领域中的介质流量,压力,温度,液位等工艺参数,根据自动化系统中的控制信号,自动调节阀门的开度,从而实现介质流量,压力,温度和液位的调节。

  调节阀又称控制阀,是执行器的主要类型,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气动调节阀去改变流体流量,一般来说阀是通用的,既可以与气动执行机构匹配,也可以与电动执行机构或其他执行机构匹配。

  电动调节阀调试问题引起的内漏。

  受加工,装配工艺的影响,电动调节阀普遍存在手动关严后电动打不开的现象,如通过上下限位开关的动作位置把电动调节阀的行程调整小一些,则出现电动调节阀关不严或者阀门开不展电动调节阀的不理想状态,把电动调节阀的行程调整大一些,则引起过力矩开关保护动作,如果将过力矩开关的动作值调整的大一些,则出现撞坏减速传动机构或者撞坏阀门,甚至将电机烧毁的事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常,电动调节阀调试时手动将电动调节阀摇到底,再往开方向摇一圈,定电动门的下限位开关位置,然后将电动调节阀开到全开自力式调节阀位置定上限开关位置,这样电动调节阀就不会出现手动关严后电动打不开的现象,才能使电动门开,关操作自如,但无形中就引起了电动门内漏,即使电动调节阀调整的比较理想,由于限位开关的动作位置是相对固定的,阀门控制的介质在运行中对阀门的不断冲刷,磨损,也会造成阀门关闭不严而引起的内漏现象,解决办法:重新调整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