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发板STEVAL-IDB007V1使用USB micro B串口时串口识别不了

楼主(2021-02-22):
求助各位大侠,开发板STEVAL-IDB007V1使用USB micro 连接PC- USB,设备管理器里识别不了串口

网友A:
显示什么 装驱动了吗

网友B:
驱动安装好了吗

网友C:
换成背板的接口试试

网友D:
所有接口都不能识别吗

网友E:
重启电脑试一下

网友F:
安装的什么操作系统啊

网友G(2023-03-08):
有装驱动吗

网友G(2023-10-27):
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H(2023-12-0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I: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J: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K: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