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程模式下,从USB虚拟串口输出传感器数据

楼主:
学习st官方例程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1.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Sensors,刷进去后,蓝牙不稳定,连接上后,能显示各个环境传感器数据,但是没过一分钟,蓝牙就连接失败。可能跟手机的蓝牙兼容性不好,索性自己改代码,通过预留的USB虚拟调试串口进行数据查看。

主要修改了主函数,将蓝牙相关的初始化函数都屏蔽掉了。下面是代码,修改的地方都用中文标注了。

调试注意事项,启动调试时,一定在USB虚拟串口map成功后打开串口,结束调试时,先关调试助手的串口,再停止程序运行。如果忘关调试助手的串口就停止程序运行,助手软件会疯狂报错,需要强制终止程序才行。

  • int main(void)
  • {
  • #ifdef STBOX1_RESTART_DFU
  •   /* Check if we need to go to DFU */
  •   if(DFU_Var == DFU_MAGIC_NUM) {
  •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     pFunction JumpToDFU;
  •     /* Reset the Magic Number */
  •     DFU_Var = 0x00000000;
  •     HAL_RCC_DeInit();
  •     SysTick->CTRL = 0;
  •     SysTick->LOAD = 0;
  •     SysTick->VAL = 0;
  •     __disable_irq();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
  •     JumpToDFU = (void (*)(void)) (*((uint32_t *)(0x1FFF0000 + 4)));
  •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0x1FFF0000);
  •     JumpToDFU();
  •   }
  • #endif /* STBOX1_RESTART_DFU */
  •   /* HAL_Init */
  •   HAL_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TargetPlatform();
  • #ifdef STBOX1_ENABLE_PRINTF
  •   DisplayFirmwareInfo();
  • #endif /* STBOX1_ENABLE_PRINTF */
  • //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屏蔽掉
  • //  Init_BlueNRG_Stack();
  • //
  • //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Custom services */
  • //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
  •   /* Reset the volatile for avoid to power off the board */
  •   PowerButtonPressed  =0;
  •   uint32_t uhCapture = __HAL_TIM_GET_COUNTER(&TimCCHandle);
  •   /* Start the TIM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1Hz中断,用于输出电池电量*/
  •   if(HAL_TIM_OC_Start_IT(&TimCCHandle,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     Error_Handler();
  •   }
  •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   __HAL_TIM_SET_COMPARE(&TimCCHandle, TIM_CHANNEL_1, (uhCapture + STBOX1_UPDATE_LED_BATTERY));
  •         /* Start the TIM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2Hz中断,用于输出环境传感器数据,后来把加速度传感器也改过来了*/
  •       if(HAL_TIM_OC_Start_IT(&TimCCHandle,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         Error_Handler();
  •       }
  •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       __HAL_TIM_SET_COMPARE(&TimCCHandle, TIM_CHANNEL_3, (uhCapture + STBOX1_UPDATE_ENV));
  • //      /* Start the TIM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这个20Hz更新太快,看的眼花,我把触发信号改到通道3上了
  • //      if(HAL_TIM_OC_Start_IT(&TimCCHandle, TIM_CHANNEL_4) != HAL_OK){
  • //        /* Starting Error */
  • //        Error_Handler();
  • //      }
  • //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 //      __HAL_TIM_SET_COMPARE(&TimCCHandle, TIM_CHANNEL_4, (uhCapture + STBOX1_UPDATE_INV));
  •   while (1){
  • //    if(set_connectable){蓝牙的全部注释掉
  • //      uint32_t uhCapture = __HAL_TIM_GET_COUNTER(&TimCCHandle);
  • //      set_connectable =0;
  • //      setConnectable();
  • //
  • //      /* Start the TIM Base generation in interrupt mode */
  • //      if(HAL_TIM_OC_Start_IT(&TimCCHandle,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 Starting Error */
  • //        Error_Handler();
  • //      }
  • //
  • //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 //      __HAL_TIM_SET_COMPARE(&TimCCHandle, TIM_CHANNEL_1, (uhCapture + STBOX1_UPDATE_LED_BATTERY));
  • //    }
  •     /* Handle BLE event */
  •     if(hci_event) {
  •       hci_event =0;
  •       hci_user_evt_proc();
  •     }
  •     /* Handle user button */
  •     if(ButtonPressed) {
  •       ButtonCallback();
  •       ButtonPressed=0;
  •     }
  •     /* Power Off the SensorTile.box */
  •     if(PowerButtonPressed){
  •       BSP_BC_CmdSend(SHIPPING_MODE_ON);
  •       PowerButtonPressed =0;
  •     }
  •     /* Reboot the Board */
  •     if(RebootBoard) {
  •       RebootBoard=0;
  •       HAL_NVIC_SystemReset();
  •     }
  •     /* Battery Info Data */
  •     if(SendBatteryInfo) {
  •       SendBatteryInfo=0;
  •       SendBatteryInfoData();
  •     }
  •     /* Environmental Data */
  •     if(SendEnv) {
  •       int32_t PressToSend;
  •       uint16_t HumToSend;
  •       int16_t TempToSend;
  •       SendEnv=0;
  •       /* Read all the Environmental Sensors */
  •       ReadEnvironmentalData(&PressToSend,&HumToSend, &TempToSend);
  •       STBOX1_PRINTF("Press:%d,Hum:%d,Temp:%d\r\n",PressToSend,HumToSend,TempToSend);
  •       /* Send the Data with BLE */
  • //      Environmental_Update(PressToSend,HumToSend,TempToSend);蓝牙发送注释掉,前面加上虚拟串口发送
  •     }
  •     /* Motion Data */
  •     if(SendAccGyroMag) {
  •       BSP_MOTION_SENSOR_Axes_t ACC_Value;
  •       BSP_MOTION_SENSOR_Axes_t GYR_Value;
  •       BSP_MOTION_SENSOR_Axes_t MAG_Value;
  •       SendAccGyroMag=0;
  •       /* Read the Inertial Sensors */
  •       ReadInertialData(&ACC_Value,&GYR_Value,&MAG_Value);
  •       STBOX1_PRINTF("ACC.x:%d,y:%d,z:%d\r\n",ACC_Value.x,ACC_Value.y,ACC_Value.z);
  •       /* Send the Data with BLE */
  • //      AccGyroMag_Update(&ACC_Value,&GYR_Value,&MAG_Value);蓝牙发送注释掉,前面加上虚拟串口发送
  •     }
  •     /* Blinking the Led */
  •     if(BlinkLed) {
  •       BlinkLed = 0;
  •       LedToggleTargetPlatform();
  •     }
  •     /* Wait next event */
  •     __WFI();
  •   }
  • }

下图示最终的串口输出结果:

下面计划改造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1.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Applications\BLEMLC 这个例程,实现人员活动信息识别和虚拟串口输出。

这个例程在app上也是连上一会儿就断,这个蓝牙体验不好。

网友A(2021-03-03):
虚拟串口如何输出数据呢

网友B:
非常不错的介绍

网友C:
自己改起来反而快点

网友D:
蓝牙本来就不够稳定

网友E:
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自己做确实灵活度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