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EVAL-MKI109V3 硬件外设的简单总结

楼主(2021-02-22):
接收到STEVAL-MKI109V3  开发板后感觉这个开发板用料是很足的。功能不仅仅只用于传感器的评估。

首先 评估板 MCU  产生PWM  _A 如下图   通过电子开关 AS21p 可以对ADC_V_REF  进行调节 输出  可以控制 电压范围0-ADC_V_REF

显然 ADC_V_REF 被TS3431CILT稳压在 3.0V

同过不同的PWM  _A的占空比可以将电压分割为不同的电压,U1B 是运放做的有源滤波器 ,其放大倍数计算为 :ui /100 = uo/(20+100)*100   计算uo/ui = 1.2 放大倍数为1.2 ,也就是说 VDD_set_A是可以同过PWM  _A占空比  设置为 0-3.6V 的范围。

继续看VDD_set_A是控制信号  来控制  T3   T4 组成的恒流源的电流当 RANG_100x_A 处于低电平状态是  t7 和T2 属于关闭状态

电流  通过  T4    到 Sense_Hi_A   ,同时 流过R70 与r69 并联 后  通过 R71  流到 VDD_OUT   和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和Sense_Lo_A 电压相差  i * 1000R  若RANG_100x_A 处于高电平状态 t7 和T2 属于导通状态,电流通过 t7 和T2 通过 R71  流到 VDD_OUT   和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和Sense_Lo_A 电压相差  i * 10R   ,所以  RANG_100x_A  可以将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电压进行100倍的衰减。以上电路为  输出 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压差和 VDD_OUT 做准备。这里的电压差可以作为 传感器器的工作的电流的测量  从而评估传感器的功耗。

如上图,将产生的Sense_Lo_A   此时  Sense_Hi_A 之间的压差  进行差分放大,U3B为固定放大倍数   ui/(20k+100k

)*100k = uo/(100k+20k ),得出  uo/ui =24/5  = 5  放大倍数约为5倍,c12为高频滤波  U31A  为RC 有源滤波器  输出到 mcu 检测

其中U8A 和U8B 作为电子开关  选择不同的反馈电阻 来调节 放大倍数..。不同的放大倍数,是用来测试不同传感器的功耗,当传感器功耗非常小的时候 可以选择大的放大倍数,来检测传感器的功耗 ,当传感器的功率较大,可以选择小的放大倍数 ,使放大后的值在MCU 检测范围内。所以,评估板在评估传感器的功耗上做了很多功夫。

上图是运放做的稳压源 uo/(270+120)*270=ui  u0 =4.333v  这个电源作为稳压源给开关芯片供电。

上图 是开发板电源部分   ,分为USB 供电 和外部供电   ,尾部供电  T17做为P  mos 起到 防止反接电源的作用  若有外部供电  ,会导通 T22三极管  从而关闭T19 PNP 管  这样 就会关闭 USB供电功能。

上图是作为USB 检测的显示电路   当 USB 有电源 供电 且单片机检测到 USB信号号后 会在 USB_Disc接口输出高电平 显示LED 会亮起。说明USB 正常。

作为电平转换的芯片 ,转换传感器与MCU 之间的电平。

上图是传感器的安装座接线顺序。

传感器是用VDD_OUT VDDIO_OU 来供电

网友:
STEVAL-MKI109V3
本主题由 okhxyyo 于 2020-5-5 06:09 审核通过

网友A:
它涵盖的功能很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是自己购买的吗

网友C:
功能真的挺多的

网友D:
有附带的代码吗

网友E:
请问有他的详细资料吗

网友F:
有没有完整的电路图,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G:
希望楼主能提供更多的详细的资料,我们都是学习党

网友H:
感谢楼主耐心细致的分享,不错的应用电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