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

楼主(2021-02-22):
关于STM32定时器发送脉冲,STM32如何才能同时发送4路不同频率,不同数目的脉冲呢?我用定时器+DMA这种方法控制4个步进电机时,第一个电机和第四个电机之间还是有时间间隔,跑个2分钟位置就乱了,做不到同步啊

网友A:
这是开环的PWM吗?没有编码器是吗?

网友A:
我感觉,如果是需要确切的PWM的个数的话,可能就需要多个定时器来进行级联了。

对于这种应用,远不如搞一个FPGA CPLD来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如果是需要确切的PWM的个数的话,可能就需要多个定时器来进行级联了。

对于这种应用,远不如搞一 ...

感谢回复了,定时器级联 可以用定时器1作为主定时器。控制定时器234从定时器同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个数的脉冲吗?FPGA我不会用啊

网友A:
对于你说的这个功能,其实STM32可能有点复杂,但是,如果你用新唐M480,几乎瞬间解决。EPWM

网友A:
如果搞不定的话,就直接选择使用总线模式的驱动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说的这个功能,其实STM32可能有点复杂,但是,如果你用新唐M480,几乎瞬间解决。EPWM ...

好的,感谢大佬指点了!

网友B:
用输出比较模式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输出比较模式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脉冲

脉冲数目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C:
用定时器加DMA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定时器稍微辛苦点,多个定时器同步后来实现比较简单点。
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不同频率波形的应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加DMA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定时器稍微辛苦点,多个定时器同步后来实现比较简单点。
一个定时器 ...

感谢坛友的回复了,一个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对4个通道的PWM输出频率是有个公倍数还是公约数限制的,我这里是无规律的频率,比较输出可能是不行的。
4个定时器怎么做才能同步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回复了,一个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对4个通道的PWM输出频率是有个公倍数还是公约数限制的,我这 ...

没有什么公倍数这回事,4个通道采用同一个计数器,有4个比较寄存器,当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相同时触发中断,这个CCR寄存器可以修改的,这样就实现频率实时可调,达到你所需要的脉冲数量关断该通道中断就行了,也不存在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就吃力这回事,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公倍数这回事,4个通道采用同一个计数器,有4个比较寄存器,当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相同时 ...

我在网上搜的资料是这样讲的,难道他是错误的吗?我这也没有示波器看到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搜的资料是这样讲的,难道他是错误的吗?我这也没有示波器看到波形 ...

我定时器的重载值为65535,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也是16位的,不管你的定时周期是多少个计数单位,超过65535就溢出了,所以不存在重加载时波形会混乱,假如重载值是12345,每次累加不管是什么数也没问题,只要加到超过12345时作下处理就行了,也不存在重加载时波形会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定时器的重载值为65535,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也是16位的,不管你的定时周期是多少个计数单位,超过65535 ...

感谢您的指点了,我自己先试试,碰到问题了再来麻烦您

网友D:
一个定时器处理起来有些麻烦啊

网友E:
这样做 对实时性要求就不能高

网友F:
极难做到同步的

网友G:
不能超过65535这个值

网友H:
建议还是跑一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定时器处理起来有些麻烦啊

感谢老哥的回复了,您这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 对实时性要求就不能高

感谢老哥的回复了,那应该怎样做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难做到同步的

感谢老哥的回复了,那应该怎么做,同步才能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超过65535这个值

好的,感谢老哥的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还是跑一下系统

跑系统,然后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