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电路

楼主(2021-02-22):
如图,该电路为AD7779的采集通道输入电路,我没搞明白,这个输入通道的电路为啥要这样接,如果是信号直接输入呢?还有那个VCOM是干什么的,CHIP1_VCM为AD7779的VCM输出端,具体值为AD7779两个电源供电的和的1/2这里应为0V。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给CHIP_P/CHIP_N加偏置的

网友B(2021-05-13):
VCOM1是后续电路的“地”。但他和前面的电路不公地。
这时典型的小功率双电源产生回路,给后续电路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