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035 如何使用SPI FIFO深度只有4级 接收发送16个字数据

楼主(2021-02-22):
在实验过程中,遇到个问题,选用28035芯片作为从机进行SPI通信,主机一次发送16个字的数据,28035接收,可是28035的SPI的FIFO深度只有4级,导致接收的数据始终有被覆盖或错误的问题,所以想请教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正常通讯,望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2021-04-16):
好像它有个标志位,到时候要时刻检测标志位,只要标志位置高就把里面的数据及时读走就可以

网友B(2021-08-20):
DSP请支持民族品牌:
我可以提供国产pin-to-pin 软硬件全兼容国际大品牌的DSP物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SP请支持民族品牌:
我可以提供国产pin-to-pin 软硬件全兼容 TI F28335, F28035, F2808, F280049, F28377/ ...

哪家?

网友C:
不管多深的FIFO  都能写满  重点是你要根据写入速度  计算你应该以多快的速度读走
FIFO一般都是有满标志   但是SPI端不知道已经写满了  肯定会覆盖一些

网友B:
可联系我13692145139

网友B:
请问可以把这个引用删除了吗?因为我不想有TI的敏感字眼在上面。帮忙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