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k中怎么通过特性的uuid来进行属性的读写!

楼主(2021-02-22):
如图所示,这是通过句柄来操作,我想知道怎么通过属性来操作

网友A:
你看一下能不能通过uuid获得属性句柄,再调用aci_gatt_write_char_desc(...)
tBleStatus aci_gatt_read_using_char_uuid(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16_t Start_Handle,
                                         uint16_t End_Handle,
                                         uint8_t UUID_Type,
                                         UUID_t *UUID);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BLE_Chat 工程的client 的demo。
一般不是手机app端,没有提供直接UUID写的函数接口。总体思路是发现服务后,得到对应的UUID对应的handle,然后通过獲取到的handle对特征进行读写操作。
1. 通过
ret = aci_gatt_disc_char_by_uuid(connection_handle, 0x0001, 0xFFFF,UUID_TYPE_128,&UUID_Tx);
如果成功 会有事件产生。
aci_gatt_disc_read_char_by_uuid_resp_event()

网友B:
就是用以上的两个命令,前天调试死活进不了事件,第二天就好了,晕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