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APLBA X X8的环境下,stdlib文件为啥要删减??

楼主(2021-02-22):
本想MAPLBA X环境下,使用malloc和free ,添加头文件stdlib.h,显示报错,打开头文件,一看,竟然没有。
为啥要删减呢,难道认为这个8位的太弱,没资格用??
我打开X8的路径,查看发现C90的stdlib里面还有,C99里面的stdlib就没了。
但实际根本就不是C99的锅,人本身就是有的。查看X32里面也有。
C99与C89的对比

再看看MDK C51里面的头文件:

里面也有。
那么X8编译环境下的是被移到其他头文件了,还是其他啥的,请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MPLAB X使用C90的库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xc8:moving-to-xc8-2-0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修改为使用C90的库后,没有报错,但仍然编译失败,是不是动态内存分配失败导致无法编译成功,
使用的芯片是PIC16F15345,Data SRAM为1KB,请问该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修改为使用C90的库后,没有报错,但仍然编译失败,是不是动态内存分配失败导 ...

我觉得库文件里是extern的,本身的定义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库文件里是extern的,本身的定义还是没有。

是的,真是感觉没事找事做,MICROCHIP的软件工程师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到底再想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真是感觉没事找事做,MICROCHIP的软件工程师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到底再想什么~ ...

很抱歉造成的不便。刚看了下XC8的编译器手册(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 ... 0UG%20for%20PIC.pdf),看到里面提到不支持。
5.4.7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heap-based allocation using malloc(), etc.) is not supported on any 8-bit device. Thisis due to the limited amount of data memory available, the memory banks which divide the memory and the wastefulnature of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