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链往复拉动试验机

楼主(2021-02-22):
  适用范围:

  用于横向及纵向张力作用下,测试拉链能否承受规定次数的往复拉动操作,以等速带动拉链的拉头,做每分钟30次的往复运动,至规定的次数为止。

  符合标准:

  QB/T 2171 2172 2173,BS 3084,AS 2332,NF G91-005,JIS S3015,DIN 3419-1,SATRA TM50

  技术参数:

  1.往复行程:75mm;

  2.横向夹紧装置宽度:25mm;

  3.纵向夹紧装置总重:0.28~0.34kg;

  4.两夹紧装置相距:6.35mm;

  5.试件齿合a角度:60;

  6.试验开启a角度:30;

  7.计数器:电子式0~999999。

  操作规范:

  1)准备试样:

  从每批拉链中随机抽取样品

  2)操作步骤:

  1.试样装置:

  1.1.通电后,启动“测试”按钮,使拉锁夹紧装置位于滑槽底位元(便于夹持试样处);

  1.2.(关闭电源),将拉链拉锁固定在拉锁夹紧装置上;

  1.3.先将拉链尾端(下止端)粗略固定在上夹头内(此时夹头中心线与拉链中心垂直);

  1.4.将拉链前端(上止端)固定在两纵向夹头上;

  1.5.稍稍松开上夹头,将拉链尾端向上拉起使得旋转板呈水平线,然后将上夹头夹紧(此时目测两纵向夹头在同一水平线上);

  1.6.依拉链型号调整弹簧秤之上下螺母施加拉链布带适当之纵向荷重。

  2.测试项目:

  (1)平拉强力的测试

  平拉强力是zui基本的强力指标,用与测试拉链齿在互锁状态下,抵抗横向作用力的能力,这与实际使用的状态非常相似。

  (2)上止强力的测试

  拉链链齿互锁,并将拉头拉到上端止口,牵拉拉头,此时可以测量拉链上止的强力,这是模拟了拉链在握持状态下,拉头越过上止拉脱或把上止从带筋上移动时抵抗外力的能力。

  (3)下止强力的拉链测试

  将拉头拉到下端止口,拉齿被分为左右两部分,牵拉左右两侧的链齿可以测量下止被破坏所需要的力,以及测量拉头内部构件的抵抗力。

  (4)开尾平拉强力的测试

  测试开尾拉链插管和插座抵抗外力破坏的情况,夹具上下分别固定开尾的左右边,拉链在闭合情况下,开始启动机器。

  (5)拉头闭锁强力的测试

  拉头在连齿的中间被自锁,拉链链齿被分为左右两部分,拉伸左右两部分的拉链,可以测试锁定强力和拉头内部构件的抵抗力。

  (6)拉头拉瓣结合强力的测试

  以垂直于拉瓣的方向施以拉头作用力,直到拉瓣与拉体分离为止,此时记录的数值即为拉头拉瓣的结合强力。

  注意事项:

  1.仪器使用前必须放在稳固的台面上;

  2.不允许在使用过程中搬弄机台;

  3.选择相应电源电压,切勿过高,避免烧坏器件;

  4.在仪器出现异常时,请与本所以便及时处理;

  5.机器工作时必须有良好的通风环境;

  6.按键机械各组件,由于运转负荷较大,机械部分请及时加润滑油;

  7.每次试验完毕,清理机台,保持机台清洁;

  8.控制箱部分,须以干布擦拭,不可用湿布。

  故障处理:

  一、打开电源没有显示

  1、没有通电。检查电源线或插座。

  2、电源指示灯损坏。更换指示灯即可。

  二、接通电源指示灯亮,但机器不工作

  1、继电器断线。检查继电器是否有掉线或断线,如掉线或断线请及时接好。

  拉链往复拉动试验机故障处理方法

  2、继电器损坏。如继电器无掉线断线情况,说明继电器已损坏,则应及时更换。

  三、如电源指示灯亮,计数器无显示

  说明计数器已损坏,则需更换计数器。

  四、 当试验到计数器设定的次数后,马达仍不停止工作,

  1、计数器损坏,更换计数器。

  2、计数器设定次数后,未按复位按钮写入。计数器设定次数后应按复位按钮写入。

  留言注意事项: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更多关于拉链往复寿命试验机的相关问题:http://www.qinsun-lab.cn/Products/588.html

  2.请您真实的反映产品的情况,不要捏造、诬蔑、造谣。如对产品有任何疑问,也可以留言咨询。

  3.未经本站同意,任何人不得利用本留言簿发布个人或团体的具有广告性质的信息或类似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