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关于HAL库串口DMA发送问题

楼主(2021-02-22):
我在调用HAL_UART_Transmit_DMA函数连续发送时发现发不出去(while(1)可以持续发送但可能丢了不少包),返回值为HAL_BUSY,条件即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不成立。在网上找解决方法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 Set the UART DMA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和/* Set the UART DMA Half transfer complete callback */中给huart->gState赋值也不行。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感觉也不像是数据还没发送完。

网友A(2023-01-10):
使用hal的串口发送还有丢包情况啊?

网友B:
你可以用仿真的方式调试一下啊,看看程序运行逻辑呗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不完啊,你多大的数据啊

网友D:
你用啥弄得工程啊?是cubemx么?

网友E:
你可以找个例程跑跑看,如果OK的话,看看和你写的工程有啥不一样

网友F:
感觉像DMA没配置或者是没准备好呢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你的初始化方面,初始化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就是串口准备不OK啊?啥情况?

网友I:
看看你的程序吧,能发一下吗?

网友J:
感觉是哪里没配置好导致的,就动不动串口没准备好的话,就容易这样。HAL真的麻烦,冗余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