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西门子输入模块发热大,导致输入模块烧毁

楼主(2021-02-22):
请教,西门子输入模块,发热大,导致模块烧毁!怀疑AC220输入有高频谐波,导致补偿电容C1直接导通,在R1电阻前加限流电阻30K,限流电阻发热严重
在R1电阻前加限流电阻150K,输入模块就无法检测到输入信号了!
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此请教了!!!
西门子输入模块型号:521-1FH00-0AA0

用示波器打过输入AC 220V,波形正常,50H频率也很稳!AC 220V是AC 380V通过变压器变成AC 220V的

网友A:
c1的容抗才21k,前面加个150k,r4分压太小了,交流电基本是走c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的容抗才21k,前面加个150k,r4分压太小了,交流电基本是走c1的

前辈,由于电路是西门子模块内部的,客户不让修改内部器件,我准备在输入端增加一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由于电路是西门子模块内部的,客户不让修改内部器件,我准备在输入端增加一级

...

速度不快,加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干接点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