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输出变量值一直是0或者一直不变?

楼主(2021-02-22):
串口输出变量值一直是0或者一直不变。
用输入捕获实验改的测距实验,测距的时间可以正常输出,但是距离经过运算公式之后就一直输出不变,是咋回事啊。

网友A:
juli需要定义成float类型

网友B(2021-06-03):
juli要定义为浮点数,计算juli时要对temp做数据类型强制转换

网友C:
先看采进来的数是多少,然后用计算器算一下,正确无误后才看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