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串口下载调试没有返回输出?

楼主(2021-02-22):
STM32F103RCT6串口下载调试没有返回输出:
用template例程;
按照库函数手册用FLYMCU串口下载程序,在XCOM中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A:
你可以使用ST官方的提供的 stm32cubeProgrammer试试!

网友B(2021-06-03):
检查一下波特率和接线,程序确认下载成功了吗啊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设置是否正确,最好用GPIO点个灯验证一下程序是都正常执行了

网友D:
1,检查板卡是否供电,连接jlink虽然电源灯也会亮但是单片机是不工作的
2,检查原理图和程序的管脚配置是否一致
3,检查波特率
4,可以先测试串口发送函数检测单片机端是否能正常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