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TTL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1-02-22):
我有一块STM32的电路要与pc通信,但是我用TTL转USB接到电脑上,串口助手上什么反应都没有,TTL转USB上RX灯也没有亮,然后我验证了一下,这个TTL转USB模块是好的,程序烧录到其他电路板上也是可以正常收发的,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块电路板,但是通信的话也就是从芯片引脚引出TX,RX进行通信,GND接GND,电源接电源,那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2023-01-07):
    你的波特率设的是一致的么

网友B:
如果接反了,也是没办法实现收发的

网友C:
    按理来说不应该有问题啊,一个串口有啥问题

网友D:
你看看你的STM32的电路吧,看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你程序初始化STM32的串口了么,波特率设置的是多少啊?

网友F:
感觉是你硬件的问题,跟串口模块没啥关系呢

网友G:
可以这样,你将rxtx调转一下试试

网友H:
不接电源试试呢?

网友I:
可能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STM32的电平电压,在测你串口模块的电压,如果是3.35V还好,要是差太多也是不能通信的

网友J:
电路板的问题呗,串口模块基本上都不会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