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m32写蓝牙控制定时器,电脑串口可以,蓝牙就不行?

楼主(2021-02-22):
急急急!!!有谁会写STM32103c8t6的蓝牙控制定时器和中断!!电脑串口使用正常,用蓝牙灯就不会亮!!
  用串口传输给单片机一个X,然后单片机接收,就X秒过后,灯亮,串口使用正常,蓝牙不行。不会写中断,能帮帮我吗?

网友A(2023-01-10):
蓝牙控制?你是想用STM32控制蓝牙呗

网友B:
我觉得可以试试串口的方式的啊,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C:
话说,这应该可以这样做,就是你设计一个变量,串口收到数据之后,这个变量被赋值,同时还清零初始值,初始值++,加到X就亮灯就行了的

网友D:
不复杂,你可以试试定时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E:
估计还是蓝牙传输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F:
你可以用仿真器的方式实现一下仿真的

网友G:
蓝牙那里不行?你是蓝牙不能发数据么?

网友H:
其实串口和蓝牙不是一个东西么?蓝牙也要用串口通讯的

网友I:
串口能用蓝牙不能用这不太可能,你可以先仿真调试试试

网友J:
这就是个定时器中断能解决的,你可以看看原子或者其他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K(2023-02-19):
试一试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