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经验] STM32CubeMx外部中断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21-02-22):
第一步:
现在STM32CubeMx 中配置所需要IO口外部中断模式:
单击对应IO口左键-->GPIO_EXti

第二步:
配置中断触发模式
GPIO-->GPIO_mode
GPIO--> GPIO Pull-up/Pull-down
这里以外部中断模式/下降边缘触发检测,默认上拉( Pull-up) 为例
第三步: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EXTI line interrupts 根据自身需要配置中断优先级
到这里STM32CubeMx  就配置完成了,之下来分析STM32CubeMx生成的源码

先看一下GPIO的初始化函数;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SET);//默认输出高
  •   /*Configure GPIO pin : PA8 */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配置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外部中断模式/下降边缘触发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默认上拉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GPIO pins : PA9 PA10 */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配置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外部中断模式/下降边缘触发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默认上拉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GPIO pin : KEY1_Pin */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 //初始化KEY1引脚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配置为输入模式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上拉输入
  •   HAL_GPIO_Init(KE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GPIO pin : LED1_Pin */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初始化LED1引脚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配置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默认上拉输出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低速模式
  •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EXTI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9_5_IRQn, 1, 0);
  •   HAL_NVIC_EnableIRQ(EXTI9_5_IRQn);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2, 0);
  •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 }

复制代码

接下来开始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 //这里中断服务函数写在BEGIN 4,也可以写在其他可编辑的代码区域中,这里不明白的可以看前面几章的说明
  • /* USER CODE BEGIN 4 */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   switch(GPIO_Pin)    //扫描是哪个中断源触发的中断
  •   {
  •     case GPIO_PIN_8:  //如果是GPIO8
  •     {
  •       for(uint16_t i=0;i<2000;i++);  //消抖一下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8))  //再次确认一遍GPIO8是否拉低;
  •       {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SET);  //如果是,LED1 输出高电平,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8);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       break;
  •     }
  •     case GPIO_PIN_9:  //如果是GPIO9
  •     {
  •       for(uint16_t i=0;i<2000;i++);  //消抖一下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9))  //再次确认一遍GPIO9是否拉低;
  •       {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RESET);  //如果是,LED1 输出低电平,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9);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       break;
  •     }
  •     case GPIO_PIN_10:  //如果是GPIO10
  •     {
  •       for(uint16_t i=0;i<2000;i++);  //消抖一下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0))  //再次确认一遍GPIO10是否拉低;
  •       {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   //如果是,翻转LED1输出电平,
  •       }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0);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       break;
  •     }
  •     default:break;
  •   }
  • }
  • /* USER CODE END 4 */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