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七十二章、CH32V103应用教程——PWM输出-8路

楼主:
CH32V103应用教程——PWM输出-8路

在智能小车应用当中,我们通常需要使用PWM实现对电机的控制。本章教程主要使用TIM1和TIM2的共8个通道产生8路PWM输出。

1、TIM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TIM以及PWM的简介前面章节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TIM1和TIM2的共8个通道产生8路PWM输出,需要用到8个GPIO引脚,具体对应引脚见程序注释。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进行简单的8路PWM输出,具体程序如下:
pwm.h文件
#ifndef __PWM_H
#define __PWM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PWM_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PWM_TIM_Configuration(void);

#endif
pwm.h文件主要进行函数的声明;
pwm.c文件

#include "pwm.h"

//PWM输出通道对应GPIO引脚初始化配置
//此处使用TIM1和TIM2,对应通道分别为下:
//TIM2:CH1(PA0) CH2(PA1) CH3(PA2)  CH4(PA3)
//TIM1:CH1(PA8) CH2(PA9) CH3(PA10) CH4(PA11)
void PWM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打开管脚复用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此处PA9引脚既作为USART_TX,又作为TIM1_CH2,需要进行复用操作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更改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8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void PWM_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600;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0;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00;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500;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700;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
pwm.c文件主要进行定时器的PWM输出配置,与应用教程第八章PWM输出类似,主要进行8个通道的配置,具体过程及讲解可参考第八章。此外,此处还需要注意GPIO引脚的复用。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WM_GPIO_Configuration();
    PWM_TIM_Configuration();
    while(1)
    {
        //TIM_SetCompare1(TIM1,500);  //可对占空比进行修改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此外,若要对PWM输出占空比进行修改,可使用TIM_SetComparex函数(x为1、2、3、4)修改占空比。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版并复位,PWM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A(2021-02-23):
这个是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图形吗?

网友B:
这个图形确实不错,逻辑分析仪看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逻辑分析仪测试的图形吗?

对的

网友C:
8路PWM波形,是不是可以控制8路电机信号?

楼主(点评):
可以控制4个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