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无聊了,扔一会三极管玩

楼主(2021-02-22):
受网友的启发,我也找了TO-92封装的三极管,型号是3904,朝天上扔着玩。

把管子举国头顶,我穿上皮鞋身高是178,所以管子从2米2左右的高度下落。

大伙猜一猜实验结果,能不能和教科书上的投币结果类似???

楼主:
大家看一下图片,这种形状的三极管,大概率是字朝上还是朝下的???

我扔了10次,其中有8次,字是抄下的,一次字是抄上的,还有一次管子是侧卧的----字既不朝上,也不朝下,因为管子的形状是半圆多一点,管子侧面有1mm多一点是平的,所以理论上可以侧卧,管子引脚此时也是触地的。

楼主:
实际上不用做实验也能想象出来,在瓷砖地面上扔,经过二次弹射调整位置,八成左右的概率是字朝下。

如果地面是柔软黄沙或者土壤,字朝上和朝下的概率各占50%左右。

网友A:
呵呵,没一个来学习的,全是装逼扯犊子的

网友A:
老板一天花二三百让他扔硬币~~

网友A:
人才还在测这个曲线,这就是你的实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还在测这个曲线,这就是你的实操吗?

这就对了,关于我视频中的任何内容,看不懂的都可以问,而不要不懂装懂。

这个测量方法,我以前发帖说过:

如上图所示,变压器初级输入信号发生源,次级接待测(DUT)电容C,然后输入信号发生器水平通道。
另一个次级接个积分器------得到电荷q量,然后输入示波器垂直通道。

利用示波器的X-Y功能,就得到了想要的曲线。

楼主:
上图中所需的积分器,你可以用洞洞板搭一个:

网友A:
哈哈哈  ,我不这么麻烦,直接看伏安特性即可,关于视频简单看下,继续延伸两点:1,口音太重,看的全无心情,请问你i不会念吗,那建议你多写一些字母可能会好点。2,还是鬼画符那个问题,真心把字好好练练。3,有些东西也是明显在哪凑答案呢,工程问题解N多的。一不小心就延伸出来三条。。。。

网友B:
xukun977  你的视频在哪里看?让我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我不这么麻烦,直接看伏安特性即可,关于视频简单看下,继续延伸两点:1,口音太重,看的全无心 ...

只要不是CCTV新闻播音主持,其它行业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口音。

如果你要想存心找碴,送杨幂给你,你嫌人家脑门大了;送姚晨给你,你嫌人家嘴巴大了;送林志玲给你,你嫌人家太嗲了;送刘亦菲给你,你嫌人家没曲线了;送黄奕给你,你又嫌人家鼻子大了;送赵雅芝给你,你又嫌人家老了。。。

应了那句老话:想要找茬,何患无辞??

当然了,PPT我也会做,但关键太耗费时间了,如果用VISIO画图,一个复杂点的原理图就得半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 这么 悠闲无聊 的 公司 !??

有吧,
我们公司就这样,刚开工,没啥订单,上班都不知道干嘛,坑爹的是天天还要交工作总结。都不知道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