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逻辑分析仪抓spi数据

楼主(2021-02-22):
问下各位大佬,逻辑分析仪抓取spi    mosi  miso 数据不正确,是什么原因,是否与从机芯片的初始化有关,但是看波形好像可以通信的,就是数据不正确,检查了逻辑分析仪的配置也和代码的初始一样也尝试改过,数据读出来就不是代码写的那个数据。小白在线求教

网友A:
采样率够不够高

网友B:
可能是时钟相位与极性不一致

网友C:
数据不正确 能详细形容吗

网友D:
说明发送的不对啊

网友E:
是不是字符没有转义啊

网友F: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数据吗

网友G:
可以用示波器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