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iic读取FDC2214数值,值为0xffff

楼主(2021-02-22):
引脚连接:SDA和SCL连接STM32设置的引脚,其余除去电源外,全部接地(SD,INTB,ADDR,CLK,NC)
读取设备ID和制造商ID也为65535(0xfff)。
iic使用的是为正点原子stm32mini的寄存器版本库

  • //Receive_Date[] 为接收数据的数组
  • //C_Data 为一个16位无符号的整型
  • u16 FDC_read_reg(u8 addr)
  • {
  •                  IIC_Start();                    //产生START信号
  •              IIC_Send_Byte(0x2a);   //发送写命令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需要读的寄存器的地址
  •                  IIC_Wait_Ack();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0x2a);  //发送读命令
  •              IIC_Wait_Ack();
  •              Receive_Date[0]=IIC_Read_Byte(1);  //读高8位
  •                  Receive_Date[1]=IIC_Read_Byte(0);  //读低8位
  •              IIC_Stop();                            //产生STOP信号
  •              C_Data=(Receive_Date[0]<<8)+ Receive_Date[1];
  •                  return C_Data;
  • }

复制代码

网友A(2024-12-18):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应该是接口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可能是I²C通信问题

网友D:
时序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