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没有引出BOOT0引脚,如何离线下载?

楼主(2021-02-22):
如题,请问有办法吗?芯片为HC32L136K8TA, 引出了SWCLK,SWIO,RST,VCC,GND引脚。如果用CCID编程器,采用SWD接口,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A:
不需要吧

网友B:
如果是CCID,还是需要boot脚,除非是用SWD接口方式,用离线编程器,可以离线下载

楼主(点评):
我将BOOT0跳线上拉到VCC,用CCID连接到MCU的SWCLK(PA14)和SWIO(PA13),但还是没有下载成功。CCID支持SWD接口吗?在上位机界面需要设置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首先,CCID 只支持串口编程。然后PA13和PA13在boot模式是否支持串口编程,根据芯片版本而定,早期的芯片,这两个脚是不支持串口编程的。

网友C:
好像不需要特殊设置的。

网友D:
用专用的就行了。

网友E:
不需要BOOT配置

网友F:
不明白为何这样

网友G:
根本就不用配置boot引脚的

网友H:
根本就不需要boot0的,

网友I:
呵呵,你不知道怎么下载吗,下载端口是哪几个

网友I:
BOOT只是选择启动位置的, 管狭窄社么事情。

网友J:
不用配置boot引脚

网友K:
SWD不用配置boot引脚,只有从内部bootloader启动时才需要

网友L:
离线下载不用配置boot引脚

网友M:
串口方式下载boot引脚需要拉高,SWD方式boot 引脚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