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于酒店公寓门锁的芯片推荐?

楼主:
拆开市面上很多酒店公寓的门锁,大多都是ST的芯片,还有一些就是集成了wifi功能的芯片,芯圣这边是否有专用芯片的做酒店公寓门锁呢?

网友A(2021-02-22):
这个倒没听说过

网友B:
和你用什么MCU关系不大

网友C:
芯片集成无线功能的话,应该不是ST的方案吧。之前集成无线功能一般都是TI的。
你要考虑的是,酒店锁要低功耗,然后引脚够用即可。如果要集成WIFI功能,wifi也要考虑低功耗,MCU的话也要定时唤醒,这样能省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