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

楼主(2021-02-22):
这是专为网友 @叶春勇 发的帖子。

想要开始写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
请叶工先过目下这个帖子,看看能不能找出题目来写: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1786-1-1.html

通常在给(大厂)客户的报告中,会涉及相关产品质量的数据。

假设要找一个做 PCB 的供应商,
常见的会要求提供诸如最小线宽、最小孔径,最多几层板……等技术参数。
对于大厂客户,除此之外还会要求提供制程能力,如 Cpk 数据。
这个就是产品/流程质量的数据。

大厂客户选择供应商的方法是:
① 筛选所有满足技术指标的供应商;
② 从中选择满足质量指标的供应商;
③ 再从中选择价格最低的供应商。
当然,现实中存在不按此顺序进行选择的。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如果供应商实行六西格玛管理,质量的数据就是现成的。
否则就得想办法得到相应的质量数据,
这样才能进入大厂的 AVL (Approved Vendor List) 。

叶工如果在工作中有具体的问题,包括质量方面的,不妨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zyj9490 :(业界)置信度通常为 95%;质量要求零缺陷 —— 失效率在百万分之 3.4 以下。这个不仅不浪费,而是最节约的。试想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开始,一直到成为不良品而被扔进垃圾桶,这才是最大的浪费。
有点严,置信度6个9,严重浪费。

网友A:
楼主想多了,现实中选供应商很简单的。

例如想买示波器,预算决定了供应商,预算为几十万买泰克/是德/力科等,预算为一两万,就买国产高端的。预算为1500元左右,某宝上输入价格区间,搜出来的产品随便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多了,现实中选供应商很简单的。

例如想买示波器,预算决定了供应商,预算为几十万买泰克/是德/力 ...

大侠勿食言,请绕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勿食言,请绕道吧。

哦,原来是专业玩【6】西格玛的大侠。

过几天我要玩【10】西格玛,要超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专业玩【6】西格玛的大侠。

过几天我要玩【10】西格玛,要超过你 ...

额,有志气……只是这话偶能当真吗?

楼主:
质量指标介绍

文档:

1. 质量指标.mlx —— Matlab 实时脚本
2. 质量指标.pdf —— Matlab 实时脚本及其输出的 PDF 版本。

网友B:
搬板凳学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接触到质量管理,必然知道它的重要性。

楼主:
【离散数据的质量指标】

假设有一种电路板,每块电路板有 18 个焊点。
一批这样的电路板经机器焊接后,抽取了 30 块进行检查,
一共发现 3 块电路板不良,具体情况如下:
(1) 第一个样品有 2 个焊点虚焊。
(2) 第二个样品有 3 个焊点虚焊。
(3) 第三个样品有 5 个焊点虚焊。

一、DPU (Defects Per Unit) 单元失效率
失效数 = 2 + 3 + 5 = 10
检查的样品数 = 30
DPU = 10 / 30 = 0.3333
表示每块电路板平均有 0.3333 个焊点会出现虚焊。

二、DPO (Defects Per Opportunity) 机会失效率
1 个焊点就是 1 个失效机会 (Opportunity)。
30 块电路板一共有 30 * 18 = 540 个失效机会。
失效数 = 10
DPO = 10 / 540 = 0.018519
表示每个焊点有 0.018519 的概率会失效。

对应到标准正态分布:
每个焊点的合格概率为 1 - 0.018519 = 0.981481
对应的 z 值 = 2.0854

三、DPMO (Defects Per Million Opportunity)
将 DPO 统一到 100 万个失效机会。因此
DPMO = DPO * 1 000 000 = 18 519
表示每百万个焊点中,平均有 18 519 个焊点会失效。

可以看到 DPMO 是 DPO 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通常使用 DPMO 而不是 DPO 作为离散数据的质量指标。
工业平均水平 (z 值 = 3):1350 DPMO
六西格玛水平 (z 值 = 4.5): 3.4 DPMO 。

【注】通常不使用 DPU 这个质量指标。
和 CPK 指标类似,这个指标略显粗糙。

楼主:
质量指标更新
- 收录了离散数据质量指标
- 更正了作图数据计算公式,并美化了图表

文档:

1. 质量指标_01.mlx —— Matlab 实时脚本
2. 质量指标_01.pdf —— Matlab 实时脚本及其输出的 PDF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