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横河测试测量CA700可以适用于哪些校准工作

楼主(2021-02-22):
  差压压力变送器的现场校准

  校准压力变送器中,要求必须准确测量输入输出值并求取误差率。

  CA700不但可以高精度测量压力和电流的输入输出值,还内置了校准步骤,只要按照既定步骤操作,就可以顺利完成精确的校准作业。

  压力开关测试

  在压力开关测试中打开触点时,可以测量关闭时的压力、死区和电阻值。

  由于内置了校准步骤,只要按照既定步骤操作,就可以顺利完成精确的校准作业。

  电空转换器的动作确认和输入输出调整

  调整电空转换器的输入输出时,可以将电流上调或下调25/50/75/100%,逐步检查并确认。

  CA700拥有4-20mA信号步进发生功能,也可以高精度测量发生压力,因此可以用于高可靠性测试。

  20mASIMULATE(2线制变送器模拟)

  CA700可以从仪器仪表的外部电压发生源(配电器)吸入(SINK)设定好的电流,作为变送器模拟器进行环路测试。

  输出4-20mA电流时,其输出精度高达读数的0.015%。

  2线制变送器环路检查

  CA700可以一边给变送器供电(DC24V),一边测量DCmA信号。

  包括归零点确认等在内,可以精确测量DCmA信号,精度可达读数的0.015%。另外,由于内置了250Ω的通信电阻(支持HART/BRAIN通信),在连接手持终端时无须外接250Ω的电阻。

  记录仪和控制器的输入指令确认和调整

  CA700可以输出DC1-5V、4-20mA的模拟仪表信号,输出精度高达读数的0.015%,可以用于仪表环路测试和机器动作和指令确认。

  有线性扫描和步进扫描两种发生模式可供选择(扫描时间可以设为15/30/45/6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