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003系列产品选型表

楼主(2021-02-22):
华大HC32F003系列
32 ARM® Cortex®-M0+ 微控制器

简介
HC32F003 系列是一款Low Pin Count、宽电压工作范围的MCU。集成121M sps 高精度SARADC 以及集成了比较器,多路UARTSPII2C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的特点。HC32F003内核采用Cortex-M0+内核,配合成熟的Keil μVision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C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Low PinCount MCU 典型应用
l 小家电,充电器,重合闸,遥控器,电子烟,燃气报警器,数显表,温控器,记录仪等行业

楼主:
http://tigerchip.com.cn/forum.ph ... tid=8&fromuid=2
(出处: 芯虎论坛)

☆ HC32F003 系列是一款 Low Pin Count、宽电压工作范围的 MCU。集成 12 位 1M sps 高精度SARADC 以及集成了比较器,多路 UART,SPI,I2C 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的特点。HC32F003 内核采用 Cortex-M0+ 内核,配合成熟的 Keil μVision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 C 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适用领域:小家电,充电器,重合闸,遥控器,电子烟,燃气报警器,数显
Low Pin Count MCU 产品特性
32MHz Cortex-M0+ 32 位CPU 平台
HC32F003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性能
– 5.5μA @ 3V(Deep sleep mode):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 状态保持,IO 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 和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1μA @32.768kHz 工作模式(Active mode),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中,程序flash 内部运行
– 80μA/MHz@3V@16MHz 睡眠模式(Sleep mode),CPU 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中,主时钟运行
– 150μA/MHz@3V@16MHz 工作模式(Active mode),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中,程序flash 内部运行
– 2μS 的芯片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选型表

☆ 时钟、晶振
– 外部高速晶振4MHz ~ 32MHz
– 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
– 内部高速时钟4M, 8M, 16M, 22M, 24MHz
– 内部低速时钟32.8K / 38.4KHz
– 硬件支持内外时钟校准和监控
☆ 定时器/计数器
– 3个通用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3个高性能16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PWM 互补,死区保护功能
– 1个可编程16位定时器/计数器,支持捕获比较,PWM输出
– 1个20位可编程计数看门狗电路,内建专用低功耗RC-OSC 提供WDT 计数
☆ 通讯接口
– UART0-UART1 标准通讯接口
– SPI 标准通讯接口
– I2C 标准通讯接口
☆ 蜂鸣器频率发生器,支持互补输出
☆ 硬件CRC-16 模块
☆ 唯一8字节ID 号
☆ 16位1Msps采样的高速高精度SARADC,内置运放,可测量外部微弱信号
1路电压比较器VC
☆ 低电压侦测器LVD,可配置16阶比较电平,可监控端口电压以及电源电压
☆ 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的实时调试器
☆ 工作温度:-40 ~ 85℃
☆ 工作电压:1.8 ~ 5.5V
☆ 封装形式:QFN20,TSSOP20,SOP20

网友A:
HC32F003 内核采用 Cortex-M0+ 内核。这个带+ 的是指的哪儿增加了

网友B(点评):
arm架构不同,最典型的是中断向量表和m3一样,可以重定位了。

网友C:
建议出个选型手册或者工具

网友D:
可以在线选型的吧

网友E:
品类好多都是兼容对应STM32的产品吧

网友F:
低功耗很强啊。

网友G:
建议出个选型手册

网友E:
这个型号比较和。

网友H:
有在线选型工具吗

网友I:
这个好像是在线选型的工具,不错的。

网友J:
可以搞个APP哈

网友K:
我来弄APP吧,这样更加的全面一些。

网友L:
没有C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