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stom usb

楼主(2021-02-22):
如何建立一个自定义的HID工程呢?下面就来讲讲。
首先先介绍下工程的架构,工程的总体架构下图所示,按照下图架构建工程:
STM32 CustomHID 的实现 - ziye334 - ziye334的博客

楼主:
分析下工程布局,首先是APP,这个组里存放着主文件mian.c,管理所有中断服务程序stm3210x_it.c,及其管理外设库头文件的stm32f10x_conf.h。BSP这个组里存放着BSP.c,外设的洗衣初始化都在这个函数中定义,比如说串口的配置,LED灯的配置,系统时钟的配置,各类NVIC的中断配置。在这个文件中,会定义一个BSP_Init()函数,所有配置的都在这个函数中调用,例如:

楼主:
void BSP_Ini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Set_USBClock();
USB_Init();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LED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B_Interrupts_Config();
}

楼主:
而这个BSP_Init()函数在main中调用,这样就使主函数简洁漂亮了。至于CMSIS这个组则是关于Cotex-M3内核的相关文件看,如core_cm3.c和system_stm32f10x.c。StartUp这个组放置系统的启动文件,不同系类的处理器使用不同的启动文件,这里有必要了解:

楼主:
  1. -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for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2. - startup_stm32f10x_ld.s: for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3. -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4. - startup_stm32f10x_md.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5. - startup_stm32f10x_hd.s: for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6. - startup_stm32f10x_xl.s: for STM32 XL density devices
  7. - startup_stm32f10x_cl.s: for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8.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9.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10.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11.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12.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13.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

楼主:
我的这个工程选择高密度型的: startup_stm32f10x_hd.s。USB_User文件组放着USB控制与应用相关的文件,在之前的**每个文件都详细介绍过。接着是USB-FS-Device_Driver这个组放着USB的驱动,在之前的**页已经讲述过。最后一个组是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它里面存放着外设库文件的驱动代码,很多人为了省事,会把所有的C文件都添加进来,我不建议这么做,还是根据需要添加对应的文件,就拿我们的这个CustomHID工程,我们用到了引脚GPIO、时钟的配置,串口的配置,所以只要添加这几个对应的C库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上面的各个文件大部分可以网上下载的。

楼主:
接下去就讲述如何实现CustomHID功能的。
首先,最重要的文件当然是usb_desc.c这个文件了。这个文件存放着各种描述符,比如说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下面就一一介绍。
设备描述符符的定义如下:

楼主:
/* USB标准设备描述符*/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DeviceDescriptor[CUSTOMHID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长度,设备描述符的长度为18字节*/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类型,设备描述符的编号是0x01*/
    0x00,                       /*bcdUSB:所使用的USB版本为2.0*/
    0x02,
    0x00,                       /*bDeviceClass:设备所使用的类代码*/
    0x00,                       /*bDeviceSubClass:设备所使用的子类代码*/
    0x00,                       /*bDeviceProtocol:设备所使用的协议*/
    0x40,                       /*bMaxPacketSize: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
    0x34,                       /*idVendor:厂商ID为0x1234*/
    0x12,
    0x10,                       /*idProduct:产品ID为0x1010*/
    0x10,
    0x00,                       /*bcdDevice:设备的版本号为2.00*/
    0x02,
    1,                          /*iManufacturer: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2,                          /*iProduct: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3,                          /*iSerialNumber:设备的序列号字符串索引*/
    0x01                        /*bNumConfiguration:设备有1种配置*/
}; /* CustomHID设备描述符 */

楼主:
设备描述符的数组的长度一般为9个字节,该描述符定义了USB协议代号、厂商ID(VID),产品ID(PID)、设备的版本号、以及厂商产品序列号描述符的索引。在USB枚举阶段,USB设备需要通过端口0向USB主机发送设备描述符。

楼主:
配置描述符集合里有着丰富的USB设备的信息,如用了几个接口,用了几个端点,USB设备做什么用等。代码如下:

楼主:
    0x00,         /*nInterfaceProtocol :该接口使用的协议0=none, 1=keyboard, 2=mouse */
    0,            /*iInterface: 该接口字符串的索引 */

    /*****************HID描述符 ********************/
    0x09,         /*bLength: HID描述符的长度为9字节 */
    HID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HID的描述符类型为0x21 */
    0x10,         /*bcdHID: HID协议的版本为1.1 */
    0x01,
    0x00,         /*bCountryCode: 国家代号 */
    0x01,         /*bNumDescriptors: 下级描述符的数量*/
    0x22,         /*bDescriptorType:下级描述符的类型*/
    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wItemLength: 下一集描述符的长度*/
    0x00,

    /********************输入端点描述符******************/
    0x07,         /* bLength: 端点描述符的长度为7字节*/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端点描述符的类型为0x21*/
    0x82,         /* bEndpointAddress: 该端点(输入)的地址,D7:0(OUT),1(IN),D6~D4:保留,D3~D0:端点号*/
    0x03,         /* bmAttributes: 端点的属性为为中断端点.
         D0~D1表示传输类型:0(控制传输),1(等时传输),2(批量传输),3(中断传输)
           非等时传输端点:D2~D7:保留为0
           等时传输端点:
           D2~D3表示同步的类型:0(无同步),1(异步),2(适配),3(同步)
           D4~D5表示用途:0(数据端点),1(反馈端点),2(暗含反馈的数据端点),3(保留),D6~D7:保留,*/
    0x40,         /* wMaxPacketSize: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
    0x00,
    0x02,         /* bInterval: 轮询间隔(2 ms) */

/********************输出端点描述符******************/
    0x07,        /* 端点描述符的长度为7字节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端点描述符的类型为0x21*/
    0x01,        /* bEndpointAddress: 该端点(输出)的地址,D7:0(OUT),1(IN),D6~D4:保留,D3~D0:端点号*/
    0x03,        /* bmAttributes: 端点的属性为为中断端点 */
    0x40,        /* wMaxPacketSize: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  */
    0x00,
    0x02,        /* bInterval: 轮询间隔(2 ms) */
};

楼主:
从上面的代码中可以看出,USB设备使用了1个接口、两个端点:一个中断传输输入端点,端点号为2;一个中断传输的输出端点,端点号为1、每个端点能通讯的最大数据包长度为64字节、USB的功能自定义等。配置描述符是在USB主机发送GET_CONFIGURATION请求时,USB设备发送的。

楼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报告描述符了:

楼主:
/* HID的报告描述符*/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
{
/*short Item   D7~D4:bTag;D3~D2:bType;D1~D0:bSize
   **bTag —主条目 1000:输入(Input) 1001:输出(Output) 1011:特性(Feature)   1010:集合(Collection) 1100:关集合(End Collection)
   **  全局条目 0000:用途页(Usage Page) 0001:逻辑最小值(Logical Minimum) 0010:逻辑最大值(Logical Maximum) 0011:物理最小值(Physical Minimum)
   **  0100:物理最大值(Physical Maximum) 0101:单元指数(Unit Exponet) 0110:单元(Unit) 0111:数据域大小(Report Size)
   **  1000:报告ID(Report ID) 1001:数据域数量(Report Count) 1010:压栈(Push) 1011:出栈(Pop) 1100~1111:保留(Reserved)
   **  局部条目 0000:用途(Usage) 0001:用途最小值(Usage Minimum) 0010:用途最大值(Usage Maximum) 0011:标识符索引(Designator Index)
   **      0100:标识符最小值(Designator Minimum) 0101:标识符最大值(Designator Maximum) 0111:字符串索引(String Index) 1000:字符串最小值(String Minimum)
   **      1001:字符串最大值(String Maximum) 1010:分隔符(Delimiter) 其他:保留(Reserved)
   **bType—00:主条目(main)  01:全局条目(globle)  10:局部条目(local)  11:保留(reserved)
   **bSize—00:0字节  01:1字节  10:2字节  11:4字节*/

//0x05:0000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用途页为ST页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0x09:0000 10 01 这是个局部变量,用途为Demo Kit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0xa1:1010 00 01 这是一个主条目,集合为应用集合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输入报告*/
//0x09:0000 10 01 这是个局部条目,用途为厂商ID
0x09,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00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逻辑最小值为0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010 01 10 这是个全局条目,逻辑最大值为255
0x26,0x00,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11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报告大小为8位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5:100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报告数量为64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0x81:1000 00 01 这是个主条目,做输入,Data表示这些数据可变,Var表示这些徐居于是独立的变量,Abs表示绝对值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输出报告*/
//0x09:0000 10 01 这是个局部条目,用途为厂商ID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00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逻辑最小值为0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010 01 10 这是个全局条目,逻辑最大值为255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11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报告大小为8位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5:1001 01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报告数量为64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0x91:1001 00 01 这是个全局条目,做输出,Data表示这些数据可变,Var表示这些徐居于是独立的变量,Abs表示绝对值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

楼主:
关于配置描述符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规定了USB通讯的长度,具体格式。据上面的报告描述符说:定义了64*8bit的数据域作为输入,属性是Data、Var、Abs,也就是说USB设备想USB主机每次发送64字节的数据包,每个数据的值(0~255之间)可以用户自定义;还定义了64*8bit的数据域作为输出,属性是Data、Var、Abs,也就是说USB主机箱USB设备每次发送64字节的数据包,每个数据的值(0~255)由USB主机自己定义。

楼主:
接下的一些说明描述符代码如下,就不详细介绍了:

楼主:
/* 语言ID描述符 */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LangID[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
{
    CUSTOMHID_SIZ_STRING_LANGID,     /*bLength:本描述符的长度为4字节*/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字符串描述符的类型为0x03*/
    0x09,                          /*bString:语言ID为0x0409,表示美式英语*/
    0x04
}; /* LangID = 0x0409: U.S. English*/

/*厂商字符串描述符*/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Vendor[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
{
    CUSTOMHID_SIZ_STRING_VENDOR,     /*bLength:厂商字符串描述符的长度*/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字符串描述符的类型为0x03*/
    ‘M’, 0, ‘y’, 0, ‘U’, 0,‘S’, 0,‘B’, 0, ‘_’, 0, ‘H’, 0,‘I’,0,‘D’,0  /*自定义*/
};

/*产品的字符串描述符*/
const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Product[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
    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bLength:产品的字符串描述符*/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字符串描述符的类型为0x03*/
    ‘B’, 0, ‘y’, 0, ’ ‘, 0, ‘v’, 0, ‘i’, 0, ‘e’, 0,‘w’,0,‘t’,0,‘o’,0,‘o’,0,‘l’,0/*自定义*/
};

/*产品序列号的字符串描述符*/
uint8_t CustomHID_StringSerial[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
    CUSTOMHID_SIZ_STRING_SERIAL,    /* bLength:产品序列号*/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字符串描述符的类型为0x03*/
    ‘x’, 0, ‘x’, 0, ‘x’, 0,‘x’, 0,‘x’, 0, ‘x’, 0, ‘x’, 0 /*自定义*/
};

楼主:
接下去需要改动的的是usb_prop.c这个文件里的内容。这个文件大部分不需要膝盖,只要修改下CustomHID_Reset()这个函数(名字不定相同)。这个函数的定义如下: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CustomHID_Reset.
* Description    : CustomHID Mouse reset routine.复位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CustomHID_Reset(void)
{
  /* Set CustomHID_DEVICE as not configured */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设置当前的配置为0,表示没有配置过
  pInformation->Current_Interface = 0;//默认的接口

  /* Current Feature initialization */
  pInformation->Current_Feature =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7];//当前的属性,bmAttributes:设备的一些特性,0xc0表示自供电,不支持远程唤醒

#ifdef STM32F10X_CL
  /* EP0 is already configured in DFU_Init() by USB_SIL_Init() function */

  /* Init EP1 IN snd EP1 OUT as Interrupt endpoint */
  OTG_DEV_EP_Init(EP1_IN, OTG_DEV_EP_TYPE_INT, EP1_SIZE);
  OTG_DEV_EP_Init(EP1_OUT, OTG_DEV_EP_TYPE_INT, EP1_SIZE);
#else

  SetBTABLE(BTABLE_ADDRESS);

/*————————————————————————–*/
  /* Initialize Endpoint 0 */
  SetEPType(ENDP0, EP_CONTROL);          //设置端点1为控制端点
  SetEPTxStatus(ENDP0, EP_TX_STALL);  //设置端点0发送延时
  SetEPRxAddr(ENDP0, ENDP0_RXADDR);      //设置端点0的接收缓冲区地址
  SetEPTxAddr(ENDP0, ENDP0_TXADDR);      //设置端点0的发送缓冲区地址
  Clear_Status_Out(ENDP0);           //清除端点0的状态
  SetEPRxCount(ENDP0, Device_Property.MaxPacketSize);//设置端点0的接收的计数
  SetEPRxValid(ENDP0);               //使能接收状态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设置端点1为中断控制端点
     SetEPRxAddr(ENDP1, ENDP1_RXADDR);  //设置端点1的接收缓冲地址
     SetEPRxCount(ENDP1, REPORT_COUNT);     //设置端点1的接收计数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设置端点1接收有效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DIS);

  /* Initialize Endpoint 2 */
     SetEPType(ENDP2, EP_INTERRUPT);    //设置端点2为中断控制端点
     SetEPTxAddr(ENDP2, ENDP2_TXADDR);  //设置端点2的接收缓冲地址
     SetEPTxCount(ENDP2, REPORT_COUNT);     //设置端点2的接收计数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NAK);   //设置端点2为接收不响应

/*————————————————————————–*/

     bDeviceState = ATTACHED;             //设置设备状态为 ATTACHED状态
  /* Set this device to response on default address */
  SetDeviceAddress(0);                  //设置设备为默认地址
#endif /* STM32F10X_CL */

  bDeviceState = ATTACHED;
}

楼主:
在两根”/*——*/“中间的代码是最重要的,我们根据配置描述可知,端点1作为输出端点,端点2作为输入端点,所以在Reset函数中需要对端点进行初始化:端点0在USB枚举阶段作为通讯的端点,要配置成控制端点,收发有效;端点1配置成中断传输端点,端点接收有效,发送无效;端点2配置成中断传输端点,端点发送有效。

楼主:
我们在之前关于数据收发流程中说到,数据接收的流程: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USB_Istr—->CTR_LP—>EPx_OUT_Callback。所以我们这里首先需要定义USB中断服务程序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再还要编写端点接收回调函数: EPx_OUT_Callback函数。

楼主:
在hw_config.c中编写USB中断配置函数:

楼主:
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FS_WK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lse
/* Enable the USB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设置USB中断服务程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 STM32F10X_CL */

}

楼主:
我们这里只配置 USB_LP_CAN1_RX0_IRQn这个中断,接着在stm32f10x_it.c中编写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函数:

楼主: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USB_Istr();
}

楼主:
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只调用USB_Istr()函数。经过这个函数的处理,最终程序会执行到 EPx_OUT_Callback函数,由于我们使用端点1作为接受数据的端点,所以我在usb_endp.c中编写 EP1_OUT_Callback()函数: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EP1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端点1输出回调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ifndef STM32F10X_CL
PMAToUserBufferCopy(USB_Receive_Buffer, ENDP1_RXADDR, REPORT_COUNT); //PMA缓冲区接收到的数据拷贝到用户自定义缓冲区USB_Receive_Buffer中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设置端点的接收状态为有效,因为端点接收到数据后会端点状态自动设置成停止状态
     USB_Received_Flag=1;                                                 //设置接收到数据标志位
#else
USB_SIL_Read(EP1_OUT,USB_Receive_Buffer);                            //读取输出端点的数据到USB_Receive_Buffer中
USB_Received_Flag=1;                                                 //收到数据的标志
#endif
}

楼主:
这个函数起始很简单,从端点缓冲区中读取数据,保存在 USB_Receive_Buffer[]数组中,到时候,可以直接拿这个数组进行数据操作了。

楼主:
我们还有编写一个端点发送函数:USB_SendData()。我在自己建的usb_io.c文件中,编写该函数: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EP1_IN_Callback.
* Description    : USB向主机发送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int32_t USB_SendData(uint8_t *data,uint32_t dataNum)
{
#ifndef STM32F10X_CL
//将数据通过USB发送出去
UserToPMABufferCopy(data, ENDP2_TXADDR, dataNum); //拷贝dataNum个数据到PMA中
SetEPTxCount(ENDP2, REPORT_COUNT);                    //从端点2发送64字节数据
SetEPTxValid(ENDP2);                              //使能端点2的发送状态
#else
USB_SIL_Write(EP2_IN, data, dataNum);
#endif
return dataNum;
}

楼主:
依旧很简单,只要来那个要发送的数据包写入端点的缓冲区中,再使能下短短,数据就看可以发送出去了、

楼主:
最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的main函数:

楼主:
/********************************************************
函数:main()
描述:程序入口地址
参数:无
返回: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64];
uint32_t i=0,ret=0;
BSP_Init();
printf(” |===============================================|\r\n”);
printf(”                USB CustomHID 程序开始           \r\n”);
printf(“|===============================================|\r\n”);
while(1)
{
     if(USB_Received_Flag)
     {
         USB_Received_Flag=0;
         ret = USB_GetData(data,sizeof(data));         //读取数据
         printf(“usb get data %d byte data\r\n”,ret);    //答应接收到的字节数
         for(i=0;i<ret;i++){
             printf(“0x%02X “,data[i]);        //答应接收到的数据
         }
         printf(“\n\r”);
         USB_SendData(data,sizeof(data));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
}

楼主:
主函数的意思是,USB设备接收到什么数据,就向USB主机发送什么数据,并且在串口打印出收到的数据。

网友A:
主要的难题是调试

网友B:
许多需要注意的点都提出来了

网友C:
如果不识别 怎么处理呢

网友D:
出问题的时候 如何判定是硬件还是软件引起的问题呢

网友E:
以前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需要配置的地方

网友F(2024-06-04):
STM32定制USB方案,实现高速数据传输,高效集成,灵活配置,满足个性化需求。

网友G:
有现成的HID描述符

网友H:
报告ID怎么删除,我现在做的程序,发现报告ID占用了数据的第1个字节

网友H:
可以了,复制了你的数组,谢谢楼主,楼主真好人,点赞

楼主(2024-07-30):
引用 网友F:
STM32定制USB方案,实现高速数据传输,高效集成,灵活配置,满足个性化需求。
...

实现高速数据传输,高效集成,灵活配置,满足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