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库文件开发自己的产品,稳定性和移植性是最差的。

楼主(2021-02-22):
使用库文件开发自己的产品,稳定性和移植性是最差的。。作为硬件工程师,应该了解自己用的单片机的寄存器操作,自己设计配置函数,这样产品出现任何BUG都可以快速跟踪和定位。。更重要的是,使用库文件,对于产品的快速移植非常不利。。因为很多时候,同样的功能函数你要在51,PIC,ARM等平台同时使用(不同价格的产品配置需要)。。。一般而言,工作时间越短的人越喜欢库文件,,工作时长了,很多人基于:时序控制和“自主控制”的需要,所以对库文件是排斥的。//
//
比如,简单的IO输入输出配置(例如:并行接口需要频繁切换IO的输入和输出的场合,SRAM/以太网/FPGA通讯等等)
//
//使用库文件: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E,&GPIO_Initure);   //调用了几十条指令。
//
寄存器操作只需要4条指令。
GPIOE->MODER   = 0x00000000;
GPIOE->OTYPER  = 0x00000000;
GPIOE->OSPEEDR = 0xFFFFFFFF;
GPIOE->PUPDR   = 0x55555555;

这个还是要看应用场景。比如效率要求特别高 那么有些库可能就不行 再比如 安全性有要求,要拿到一些认证 还有就是团队的开发经历 有没有对相关库特别熟悉的 有没有必要重新造轮子 现在这个时代 百花齐放 应用场景极其碎片化的时代 大家都在造各种软件轮子 硬件厂商也在造硬件轮子 总之 都为了赚钱 哈哈 总结 用什么不重要 能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B:
模块越来越复杂了,全都自己搞不现实,
对速度要求极高的地方能够替代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越来越复杂了,全都自己搞不现实,
对速度要求极高的地方能够替代库就可以了
...

比如,简单的IO输入输出配置(例如:并行接口需要频繁切换IO的输入和输出的场合,)
//
//使用库文件: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E,&GPIO_Initure);   //调用了几十条指令。
//
寄存器操作只需要4条指令。
GPIOE->MODER   = 0x00000000;
GPIOE->OTYPER  = 0x00000000;
GPIOE->OSPEEDR = 0xFFFFFFFF;
GPIOE->PUPDR   = 0x555555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简单的IO输入输出配置(例如:并行接口需要频繁切换IO的输入和输出的场合,)
//
//使用库文件:

这是最简单的外设,你用DM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简单的外设,你用DMA试试

道理是一样的,DMA的库函数为了“傻瓜式”,用了大量代码取实现“简单”,效率是绝对不如自己写的。。因为自己写的会过滤很多无关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道理是一样的,DMA的库函数为了“傻瓜式”,用了大量代码取实现“简单”,效率是绝对不如自己写的。。因 ...

有得就有失,正常,能运行的过来时,效率几乎没有意义,所以关键时能优化,满足要求才是关键

网友C:
楼主我还是比较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D:
8位机用寄存器操作,32位的真心不好搞,特别是上OS的,还有FFT,DMA之类的

@tzgok :os是更简单,不是更复杂好吧.就是C和汇编得区别 .
中国很多人用ARM的无非是替代8051,做点简单的控制器,别说OS了,估计大部分人连AD都用不到。。。

网友E:
用野火的原话说,开发STM32还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写代码,不如回老家种红薯。

网友F:
8位机用寄存器操作要好点,32位的没玩过,不过32位还用寄存器去直接操作,确实有点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野火的原话说,开发STM32还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写代码,不如回老家种红薯。 ...

做开发板的那帮人恨不得所有例子程序都用官方的库文件,这样他们的售后服务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例子代码都要他们自己写,他们确实可以回去种番薯了,因为他们忙得过来吗?。。。。所谓用寄存器写,主要是驱动自己用寄存器写,这个代码占比量不大,但是可维护性就大的多。。。比如SD卡的操作,很多新人直接套用库文件,读写速度不但慢,而且对SD卡协议机理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8位机用寄存器操作要好点,32位的没玩过,不过32位还用寄存器去直接操作,确实有点不现实 ...

寄存器主要是做驱动部分,代码占比不大,但是对效率影响巨大。。。而且8位和32位的驱动能有多大区别?90%的人无非就是:IO配置,串口配置,定时器配置,IIC/SPI配置,PWM配置,AD配置。。稍微功能多点就是:以太网,SDIO,FMC,D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寄存器主要是做驱动部分,代码占比不大,但是对效率影响巨大。。。而且8位和32位的驱动能有多大区别?90% ...

反正我一直不喜欢用库,只用过8位机

网友G:
有利有弊。

用库,能省开发时间。

网友H:
好比是扁担挑粪和马车拉粪,没处理好都臭

网友I:
楼主是不是不用os啊

网友J:
    有P用,提升那点所谓效率,但是程序乱七八糟不标准,这里放一个寄存器操作,那里来自定义宏,不利于团队开发 ,要性能直接换芯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P用,提升那点所谓效率,但是程序乱七八糟不标准,这里放一个寄存器操作,那里来自定义宏,不利于团 ...

“程序乱七八糟不标准”,,,这明显是人问题。。。人不行,不管用库和还是用自己的驱动,代码都是东一坨西一坨。

网友J:
引用 楼主:
“程序乱七八糟不标准”,,,这明显是人问题。。。人不行,不管用库和还是用自己的驱动,代码都是东一坨 ...

    再论IO,ST32 这种级别的属于消费微控制器,IO翻转差10指令有何大区别?你产品需要多快的响应速度?一般民用产品根本用不到10指令的时间差响应,除非是电机控制之类的需要低延迟的IO,那么ST有专门电机控制系列,用那种就行

网友K:
楼主是没遇到过一个人身背四五个项目,而且还要求快速出成果的情况。

对于用户来说,谁管你用啥,只要结果ok就行了,库的产生就是让工程师抛弃芯片之间的差异,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应用就好了。 要不然干了很多年了还在干配置寄存器这种初级工作,这就是工程师生命严重的浪费。很不利于公司和个人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没遇到过一个人身背四五个项目,而且还要求快速出成果的情况。

对于用户来说,谁管你用啥,只要结果 ...

哈哈,算你狠。

网友L:
用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与硬件脱离么,底层与上层脱离,只关注自己的核心。论效率,用汇编效率最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与硬件脱离么,底层与上层脱离,只关注自己的核心。论效率,用汇编效率最高了。 ...

好嘛,CPU的效率是高了,那工程师的效率就低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好嘛,CPU的效率是高了,那工程师的效率就低了。

    很正常,早些年还有一堆人鼓吹汇编,现在很少了,时代在进步。。。

网友E:
最原始的直接用二进制0和1写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正常,早些年还有一堆人鼓吹汇编,现在很少了,时代在进步。。。

会汇编的技术员100%都会C语言,,,会C语言的技术员有30%懂汇编吗?,,从事仿真器研发的不懂汇编+C?从事编译软件开发的不懂汇编+C?从事电脑设备驱动的不懂MASM汇编?从事逆向开发的不懂汇编+C?
用库文件,谁不会?说难听点,儿童编程爱好者都会用。
操作寄存器去做自己的驱动,对提高自己的产品运行效率和提高代码的移植性,有好处,,反而成了低级?太过激进了。

网友M:
我开发一般是关键地方自己写,无关紧要大部分地方还是需要库支持,速度快啊,张弛有度,不一概而论

网友N:
从开发自己的产品来看,我的想法是能使用库文件尽量使用库文件。
不同角色的工程师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在嵌入式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软件的开发要求也不一样,硬件调试阶段,直接对寄存器的操作是个简便的途径,在嵌入式软件功能开发阶段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使用库文件,更科学。一般都是使用比较成熟的MCU,厂家提供的库文件的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库文件很多也是在阅读性上、代码模块化方面得到提升,代码效率不比直接写寄存器的代码低。

网友O:
楼主只是说“”稳定性和移植性是最差的“,并没有说其它的,没有说速度和复杂程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会汇编的技术员100%都会C语言,,,会C语言的技术员有30%懂汇编吗?,,从事仿真器研发的不懂汇编+C?从 ...

   得了把,汇编那个点玩意不用吹,你用汇编能拿多少工资?人家JAVA拿多少工资?

网友P:
寄存器和库函数合着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MCU如想上OS,推荐RT-Thread,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得了把,汇编那个点玩意不用吹,你用汇编能拿多少工资?人家JAVA拿多少工资? ...

拉倒吧,玩MASM汇编逆向的,会不懂C++、VC、JAVA ?。。汇编这点玩意如果不用吹,那么只会用库文件的码农就更不用吹了。

讲的很正确,精通汇编的人看其他任何语言都是俯视的角度。

网友Q:
和库无关,和写代码的人水平有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拉倒吧,玩MASM汇编逆向的,会不懂C++、VC、JAVA ?。。汇编这点玩意如果不用吹,那么只会用库文件的码农 ...

编程语言只是工具而已,会各种编程语言并没什么骄傲的,都是基本功而已。会汇编的也并不比不会汇编只会c的人高级,反之亦然。
会的多当然好,不过最终结果并不是会就行了的,而是要作出产品,只要你按时按质作出好产品来,你就是用2进制都行啊。所以我一直再给别人说 面试的时候别老说你会什么语言 会什么单片机,那些都不顶用,你只需要说你用什么工具作出那些项目那些产品,这才是干货。
而优秀的工程师并不会排斥任何工具,只要能帮助自己快速高效的完成项目,那当然是来者不拒了啊。
比如说19年我为了完成一个项目还现学现卖了一把,学习了新的语言lua ,我觉得也挺好的。
未来语言的发展永远都是效率为先的,为什么java厉害,原因不外乎别人库做得好,自己不用再造轮子了。
同样的 完成一个项目  用java还是用c还是用汇编 ,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就是一天到一礼拜到一个月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K:
编程语言只是工具而已,会各种编程语言并没什么骄傲的,都是基本功而已。会汇编的也并不比不会汇编只会c ...

我天天用Android Studio修改通讯APP,用的就是JAVA,我怎么不觉得JAVA有多高级?,,我从来没有说过汇编高级,是他说汇编落后。。。我就回了一句:回汇编的,必定会C,,,但这不代表我说:要用汇编写程序。。。。你可以从头看我的回复,我哪里说过要用汇编设计代码?

这个理解正确,1+1是基本功,盖高楼修大桥的人不会拿1+1去垒砌,但如果说他不会基本的1+1就让他去盖高楼,你敢住么,写软件一个道理!

网友R:
开发STM32还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写代码,不如回老家种红薯。
寄存器终将被历史淘汰,工程师也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E:
用野火的原话说,开发STM32还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写代码,不如回老家种红薯。 ...

赞同,标准库,HAL库都是为了提高开发效率和移植性,兼容更多的型号。在资源不紧张的情况下,肯定以开发速度优先。

网友T:
各种用法有各自优点,应该尽量利用优点,最大化发挥。所以最佳的办法是混合用
要求不高就直接用库,反之就用寄存器……

网友U:
操作寄存器和使用库编写的时间是差不了多少的,并且寄存器的代码量优于库,后期功能升级和调试和更换其它厂家的芯片方便(现在STM32太贵了,换国产华大了),主要还是要熟悉自己用的单片机,合理程序结构,也不要动不动就是跑系统,说到底就是单核,在厉害也是时间片的轮询,最终便宜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V:
这个应该就像面向对象编程使用dll编程和纯粹的C语言编程一样吧。工控里的用功能块和自己编写一样,很多没用的比较占PLC存储空间。

网友W:
引用 楼主:
做开发板的那帮人恨不得所有例子程序都用官方的库文件,这样他们的售后服务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例子代码都 ...

我觉得还是搞汇编,或者干脆就直接机器码,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机器的动作方式。

网友X:
库保密性差,写的程序容易被人看懂,固件被反汇编后能被直接识别出函数名字,别人要逆向你整个程序的时间成本会少很多。背后总是有小偷盯着你的程序,比如竞争对手想抄袭你的算法,山寨厂家想仿制你产品。

https://bbs.pediy.com/thread-265660-1.htm
最近免费帮老毛子检查固件序列号保护安全,国内一些盗版的骗买家说自己注册的号是正版的而且要300元,我分析出算法马上免费公开了,卖盗版随后把商品下架了,作者新版本更新了保护算法,这个也已经被我分析出来了,等发现有盗版的卖我再公开修改方法。

厉害!!诋毁汇编的可以闭嘴了。。C语言/库不是什么高级货,会汇编的人谁不会C语言?,但是大部分只会玩玩库文件的有几个懂得玩汇编?不要忘记:你手上的MDK/IAR/AD/CAD等等都是玩汇编的帮你DIY出来的KEY。

网友Y:
我 10年前刚刚接触STM32也有楼主这种想法。不过很快就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
类似于:使用OS写程序都是不了解单片机,是懒人,应该自己实现资源管理,上下文切换,队列,消息。更加得心应手。

网友Y:
引用 网友E:
用野火的原话说,开发STM32还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写代码,不如回老家种红薯。 ...

因为有些人就写过一些流水灯,以为程序都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Y:
因为有些人就写过一些流水灯,以为程序都是这么简单。

没错,不用库文件的人,只会玩流水灯。。

网友Z:
使用库的可移植性比寄存器要高很多。说移植性不好的说明库用的不对。

提高可移植性需要做的是用硬件抽象层屏蔽硬件差异。

网友AA:
写PC软件的也不用库吗?

网友AB:
1、简单的的外设可以用库,控制个IO,用库和寄存器没差多少工作量;你去写个USB、SDIO、以太网外设试试?
2、8位机寄存器没毛病,16位勉强,32位、64位还用寄存器,这就是浪费生命;
3、研究配置一堆无意义的寄存器,为何不去研究一个算法、框架、系统,这些与硬件无关;
4、程序员的时间才是最宝贵的,用库增加了cpu跑的时间,但大大缩小产品开发时间,cpu的时间最不值钱;
5、移植性差说明的软件架构不好;软件架构好,只需更换BSP层,上层业务完全无需改动;
结论:非必要场景不用寄存器方式。

网友AC:
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什么东西都要刨根问底,这个就是做MCU的 职业病。
很多东西都用别人做好的东西,你以为自己写的就是百分百的完美,没有BUG。
其实BUG更多,别人的经过千锤百炼。很多做技术的都认为别人比他差,他是天下第一。

站在别人肩上,能使用别人的代码,使用别人的资源,才能完成大项目。
什么库函数 不好查BUG,说难听点,MCU都封起来了,你为了硬件稳定,你干脆自己设计MCU分离电路算了。

网友AD:
原厂写代码的人对寄存器熟悉程度会不如社会上的人?你写的代码会好过原厂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什么东西都要刨根问底,这个就是做MCU的 职业病。
很多东西都用别人做好的东西,你以为 ...

有道理,工程师设计产品,实际验证过的电路,代码直接拿来用就行。

网友AE:
这个还是要看应用场景。比如效率要求特别高  那么有些库可能就不行

再比如 安全性有要求,要拿到一些认证
还有就是团队的开发经历  有没有对相关库特别熟悉的
有没有必要重新造轮子

现在这个时代 百花齐放 应用场景极其碎片化的时代 大家都在造各种软件轮子 硬件厂商也在造硬件轮子
总之 都为了赚钱 哈哈

总结 用什么不重要 能赚钱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