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块电路板间距30米,用什么有线通信方式比较好?

楼主(2021-02-22):
工业现场应用,两块电路板间要用30米的有线连接,单向传送数字信号,波特率2400应该够了。用什么通信方式比较好,用rs232的话距离有点大,rs485应该可以,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式?有经验的大侠给些指教。

RS485 CAN
全双工485,抗干扰性强。还不用考量接收发送状态。

网友A:
自定义 一个接收 一个发送
三极管 电平搞到12V

网友B:
有线方案选择 rs485 比较靠谱。毕竟经过了 差不多 四十年的 发展、大规模应用,各种问题、风险基本都暴露并被解决了。
  非标方案不一定不好用,但风险不明,建议慎重选择。

     如果想节省几条通信线,现场电磁环境比较干净,可以尝试载波、无线等手段。如果电磁环境比较差,也可以尝试 光纤等手段

网友C:
CAN, LIN, 485,方式很多。最方便的是485,MODBUS协议。

网友D:
485首选,我们LED景观亮化照明就用485差分信号,DMX512协议

网友E:
2400这么低的速率  485就行了。布线简单。

网友F:
这个波特率要求,肯定是首选RS-485通信方式啊,性价比高啊。

网友B:
30米长的线两三条,真不一定是用 485 最便宜 ...

网友G:
从你应用情景看,首选RS-485。
RS-485经过几十年工业级应用考验,使用广泛,抗干扰好,可靠性有保证。
IC厂家多,供货稳定,价格比较便宜。
相关现成的模块很多,测试和应用方便。
电路简单,编程简单(直接串口程序不用修改)。
对于点对点和点对多点非竞争式简单的区域通信非常适合使用RS-485。复杂小小的,如可能有竞争情况的,就用CAN。

网友H:
30米,单向,低速,可以考虑无线或者红外光传输啊。

网友I:
1、485首选
2、用一些私有芯片转换,将TTL信号转为单根模拟传输,收、发端各一个芯片,如max9277

网友J:
485吧,能传1200米,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也便宜

网友K:
485或者无线(省的布线麻烦)

网友L:
楼上提can的都是小白啊,工业上早先是用can总线的,后来232,485接口类的总线技术例如modbus profibus devicenet以后,can就是落伍的垃圾总线了,给汽车企业炒冷饭了,毕竟相比起来,直接用上了总线通讯技术了啊!高大上了,,实质上应该看中了can总线的价廉!其他总线技术是要钱的啊!然后就和雷布斯科普奥氏体不锈钢(钢材在不同温度下会有不同的体,如珠光体奥氏体马氏体)一样,给汽车企业一阵忽悠,唉,就像我买电脑时候无良商家告诉我针脚数量少的cpu高档大气上档次一样,虽然我没上当。

科普,rs232 485本质上来说,只是硬件接口标准,就像网口8根线,你家装宽带的只给你接4根线就OK了。那poe和你没什么关系,实际上,通讯是在这种物理层上的软件协议才是通讯的本质。

楼主的方案建议,rs485接口的modbus,兼容性和扩张性都好,容易兼容。各大工控厂商的通讯,基本都有modbus协议的产品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从你应用情景看,首选RS-485。
RS-485经过几十年工业级应用考验,使用广泛,抗干扰好,可靠性有保证。
IC厂 ...

两块单向,不存在竞争。而且can淘汰几十年了

网友M:
建议使用光耦, 限流300R, 上拉2KR. 隔离安全, 不用共地, 比485稳定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两块单向,不存在竞争。而且can淘汰几十年了

所以我首荐的是RS-485。
我指的是CAN的硬件接口标准,你说的CAN“落伍”和“淘汰几十年了”何以见得?依我所见,目前CAN系还在继续发展,比如新出的CAN-FD。
CAN有其独特的优势特点,在很多应用情景下是非常适合的,没那么容易淘汰。
更应该担心的是232吧,除了为了兼容旧机器外,没看到有什么优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建议使用光耦, 限流300R, 上拉2KR. 隔离安全, 不用共地, 比485稳定多了.

这种方式对于简单的单向点对点的应用确实可以

网友N:
主张楼上的用光耦确实便宜又好用的方法

网友O:
485最简单,且抗干扰性可满足工业现场使用。

网友O:
单向、低速、距离30米也有限,低成本的方案可用晶体管集电极开路法输出,但需要收发两侧共地,是否准许,需考察。

网友O:
用光耦实现集电极开路输出可避免共地要求,成本会高于晶体管直接OC输出,但依然低于485。
这也是一个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看了大家的建议,感觉光耦+集电极开路比较合适些,我个人也是选的这个方案。485的方法也不错,连接线要比光耦+集电极开路多一根。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首荐的是RS-485。
我指的是CAN的硬件接口标准,你说的CAN“落伍”和“淘汰几十年了”何以见得?依 ...

1、        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自动控制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五代的历程。一般我们把50年代前的基于5-13psi的气动信号标准的控制系统(PCS,Pneumatic Control System)称作第一代控制系统。把基于0-10mA或4-20mA的电流模拟信号的控制系统(ACS,Analog Control System)称为第二代控制系统。把70年代开始的数字计算机应用到自动控制领域的计算机集中式控制系统(CCS,Computer Control System)称为第三代控制系统。70年代中期,把为了解决因控制的集中和可靠性方面而产生失控的危险的问题,由CCS发展而来的集散式分布控制系统(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称作第四代控制系统。第四代控制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整个控制系统不再是仅仅具有一台计算机,而是由几台计算机和一些智能仪表和智能部件构成。分散控制成了最主要的特征。此外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逐渐地以数字信号来取代模拟信号。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国际上许多实力、有影响的公司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以智能传感、控制、计算机、数字通讯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总线技术与产品的开发。一大批数字化、智能化的现场总线设备应运而生,“分散控制”发展到“现场控制”,设备之间信号和数据的传输采用“总线”方式。这种总线传输方式是现代计算机通信技术向现场的延伸和发展应用。一方面,这种技术突破了DCS系统采用通信专用网络的局限,采用了基于公开化、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克服了封闭系统所造成的缺陷;另一方面把DCS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集散系统结构,变成了新型全分布式结构,把控制功能彻底下放到现场。这种开放式、新型全分布的特点,成为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热点,并导致自动化系统结构与设备的深刻变革。由于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成为了新一代控制系统,广泛用于过程自动化、制造自动化、楼宇自动化等领域。
自1984年美国Honeywell等公司共同研发并提出现场总线国际标准的草案以来,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1987年德国联邦科技部集中了Siemens等13家公司的5个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开始制定Profibus。Foxboro、Fisher、ABB、Bailey、Robert Basch、Phoenix等知名公司相继投入现场总线技术的研发和竞争当中。
1998年国际电工现场总线委员会对IEC61158(TS)进行投票,由于当时的IEC61158(TS)只包含了Process Control部分,因此 IEC61158(TS)没有通过投票,只是作为技术报告存在。经过长达15年的争论,1999年12月 IEC61158委员会通过妥协方案,即IEC61158(TS)+Add.Protocols方案。其中Add.Protocols包含Control Net,PROFIBUS,P-Net,FF HSE,Swift Net,WorldFIP,Interbus。IEC61158用于工业控制系统的现场总线国际标准于2000年初终于获得通过,于2001年8月制定出由10种类型现场总线组成的第三版现场总线标准,该标准于2003年4月成为正式国际标准。这10种类型现场总线是:TS61158 现场总线、ControlNet和 Ethernet/IP现场总线、Profibus现场总线、P-NET现场总线、FF HSE现场总线、Swift-Net现场总线、WorldFIP现场总线、INTERBUS现场总线、FF H1现场总线以及PROFInet现场总线。

贴上我2008年毕业论文查询的资料。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首荐的是RS-485。
我指的是CAN的硬件接口标准,你说的CAN“落伍”和“淘汰几十年了”何以见得?依 ...

随着工业测控技术和生产自动化技术的不断进步 ,传统的 RS-232、 RS-485和 CCITTV. 24通信技术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控制需要 ,而现场总线 ( Fieldbus)以其低廉的价格、可靠的性能而逐步成为新型的工业测控领域的通信技术。现场总线是应用在生产现场 ,在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实现双向串行多节点数字通信的系统 ,是一种开放式、数字化、多点通信的底层控制网络。 汇集了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 ( 3C)的现场总线技术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 ,并逐步在制造业、流程工业、交通、楼宇等方面的自动化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现场总线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 基金会现场总线 ( FF)、 LonWorks、 ProfiBus、 CAN、HART,而其中 CAN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即控制器域网因为具有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而越来越受到关注,现已形成国际标准 ,被公认为几种最有前途的现场总线之一。
1986 年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Rober Bosch公司首次提出了应用于汽车内各种传感器和执行器之间相互通信的 CAN 总线(Controller AreaNetwork)技术以来,以其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强的特点,得到了诸多汽车开发商的青睐。

百度百科词条,其实,这种总线在工业控制届是在主流之外。或者说是近代汽车厂家炒冷饭,压根就想少花钱,多弄概念,让非专业人士多买单。即使是工控届,也很少知道这个总线,转民用。
你还别说,他们把控着市场,你也只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