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入门PIC需要准备什么工具?

楼主(2021-02-23):
大家好,我是业余爱好者,我想咨询一下入门8位PIC单片机需要准备什么工具?
我有几个疑问:
1:8位的PIC,选什么型号来学比较好?要求这个芯片是近几年【新推出】的【大众化】的,有LQFP32以下封装甚至有PID封装的。
2:MPLAB IDE ,MPLAB X IDE ,MPLAB® XC8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需要注册或者购买版权的吗?我只会用C语言,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
3:需要购买下载线吗?还是有USB转串口即可下载?仿真工具暂时就不考虑了(如果是一体化的便宜的也可以考虑)。
4:我之前就喜欢玩AVR的ATmega48-88-168,没有选择M128来玩是因为觉得它比较老款,而且它没有LQFP32以下的封装,再说我也不需要太大的资源
5:最重要的是我不懂得E文,之前的AVR有少量的中文,后来出的基本没有中文数据手册了,而我这几天发现原来PIC【官网】有大量的中文数据手册,而且 MPLAB X IDE 也是中文界面的,既然它对中文这么友好,所有我就想学一下它。这几天我还在【芯圣】单片机那里购买了3块HC89F0541的51系列1T的开发板,正准备来玩一下的,突然发现这个PIC有个中文社区,里面有大量的中文资料,所以,就不想了解HC89F0541了,估计PIC比较可靠是吗?
另外也想说一下这个HC89F0541芯圣单片机,看【芯圣】资料他家的所有单片机都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它允许大部分功能端口可任意映射到任意I/O 端口,比如说UASRT的TXD,RXD,它可以指定由任意的IO脚输出或者输入。
好了,暂时就这么多疑问,谢谢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我没有学STM8/32也是因为他们的官方没有中文数据手册,既然它家不重视中文,我又不懂E文,所以就没有学它们了,有些网友说网上有极个别的STM8/32有中文资料,但是,ST的官网就摆在那里,就是没有中文资料,我只学会这极个别的芯片也不太好吧?

网友A:
软件推荐新的MPLAB X, 硬件可以PIC KIT4. 开发板可以看看评测的帖子分享帖,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986-1-1.html?_dsign=265c85df

网友B:
楼主,ST是国外品牌没中文手册正常,但GD是国产的,手册居然用E文

网友C:
MPLAB X IDE(集成开发环境) + XC8(编译器), 硬件可以直接选择一块curiosity nano开发板.

网友D:
软件仿真可以用MALAB结合proteus。

网友E:
用PIC单片机生产商MICROCHIP公司自己推出的MPLAB ide软件开发程序

网友F:
推荐PIC16F877。

网友G:
PIC 8位单片机

网友H:
MPLABV6.6是PIC的开发环境

网友I:
MPLAB IDE,这个是所有PIC单片机的开发平台

网友J:
PIC16(L)F170X 和PIC16(L)F171X

网友K:
PIC系列8位单片机为适应各种不同的用途

网友L:
推荐PIC16F722/3/4/6/7

网友F:
很多PIC书本都是用它来讲入门。

网友E:
PIC有专用的MPLAB软件

网友G:
Microchip提供了免费的MPLAB开发软件

网友D:
硬件仿真可以用MALAB结合他们官方退出的仿真器ICD2来仿真。

网友H:
一般要用到的包括一个MPLAB IDE

网友M:
,在PIC的厂商微芯公司的主页上能下载

网友I:
可以到MICROCHIP公司网站上下载

网友L:
pic16f1946是8位单片机中性价比较高的一种

网友K:
PIC8位单片机具有指令少、执行速度快等优点

网友J:
型号PIC16F84

网友N:
开发、学习PIC单片机要用到以下软硬件工具:
1. MPLAB IDE  老的集成开发环境软件,2016年以后推出单片机基本上已经不支持了;
2. MPLAB X IDE 新的集成开发环境软件,支持全部的8位、16位和32位芯片(部分比较老的芯片不支持);
3. MPLAB® XC8是8位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你用C语言编程必须要用此编译器;
4. 另外还要用到PIC单片机开发板、编写器(如KIT4或ICD3、ICD4)
以上是最基本的开发配置。

网友O:
直接买开发板,一套都出来了。

网友P:
去某宝购买二手的开发套件就可以了。

网友Q:
MALAB,在PIC的厂商微芯公司的主页上能下载

网友R:
plab和c语言编译软件picc

网友S:
学习开发pic16f8xx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T:
pic16f877的开发板是资料最多的

网友U:
PIC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明显高于AVR

网友V:
PIC16Fxxxx系列和PIC18Fxxxx系列的

网友W:
PICC或Hi-tech C。

网友V:
如PIC16F877、PIC18F4520

网友S:
PIC18F1320单片机

网友R:
建议用MPLAB 8.86版本即可

网友Q:
pic有专用的编译软件

网友X:
PIC16C54推荐。

网友Y:
PIC16系列单片机

网友W:
用Proteus就可以仿真PIC单片机。

网友Z:
较好用的是Microchip公司自己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MPLAB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答
芯片方面选择 PIC18F27Q10  PIC18F47Q10 系列怎样?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有中文数据手册,资源丰富,某宝购买方便,也不贵,包邮10多元,是不是近几年的产品?
下载线选择 pic kit3.5 行吗?某宝查 pic kit4 好贵啊

楼主:
PIC18F47Q10 , PIC18F27Q10

网友AA:
MPLAB IDE 是以前的老版本 IDE,现在官方力推的是 MPLAB X IDE 。MPLAB XC8 是编译器,需要单独安装配合 MPLAB X IDE 使用。建议买一个 MPLABPICKit4在线调试器
或者 MPLABSnap 作为编程器。

楼主:
我现在已经安装了 MPLAB X IDE v4.20 没有安装5.x版本,因为4.x的中文界面更好
也安装了xc8
4.20新建工程时有AVR选项,但是没有芯片可供选择,请问它支持AVR吗?怎样添加芯片?如果不支持就算了,反正暂时不想用5.x

楼主:
我用 MPLAB X IDE v4.20 新建壹个工程,使用xc8编译,用IDE的配置位生成了一段代码,然后,在网上查了壹个下午,也没有查出要插入这个main的哪一个位置
/*
* File:   newmain.c
* Author: ADMIN
*
* Created on 2021年3月16日, 下午3:39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return (EXIT_SUCCESS);
}
// PIC18F24Q1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L
#pragma config FEXTOSC = ECH    //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EC (external clock) above 8 MHz; PFM set to high power)
#pragma config RSTOSC = EXTOSC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EXTOSC operating per FEXTOSC bits (device manufacturing default))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MCLR pin (RE3)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ower up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Low power B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 SBOREN bit is ignor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BORV = VBOR_190  // Brown 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s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0V)
#pragma config ZCD = OFF        // ZCD Disable bit (ZCD disabled. ZCD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ZCDSEN bit of ZCDCON)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Full/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 CONFIG3L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N        // WDT operating mode (WDT always enabled)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or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CONFIG4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0B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Data EEPROM Writ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SCANE = ON       // Scanner Enable bit (Scanner module is available for use, SCANMD bit can control the module)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CONFIG5H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Boot Block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楼主:
请问大家,这一窜配置位代码,要插入main的哪一个位置?多谢先

楼主:
改成下面的样式,编译通过
/*
* File:   newmain.c
* Author: ADMIN
*
* Created on 2021年3月16日, 下午8:04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c.h>

// PIC18F24Q1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L
#pragma config FEXTOSC = ECH    //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EC (external clock) above 8 MHz; PFM set to high power)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OSC_64MHZ//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HFINTOSC with HFFRQ = 64 MHz and CDIV = 1:1)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MCLRE = IN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If LVP = 0, MCLR pin (RE3) is an input; If LVP =1, MCLR pin (RE3)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ower up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Low power B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 SBOREN bit is ignor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BORV = VBOR_190  // Brown 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s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0V)
#pragma config ZCD = OFF        // ZCD Disable bit (ZCD disabled. ZCD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ZCDSEN bit of ZCDCON)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Full/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 CONFIG3L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WDT Disabled)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or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CONFIG4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0B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Data EEPROM Writ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SCANE = ON       // Scanner Enable bit (Scanner module is available for use, SCANMD bit can control the module)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CONFIG5H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Boot Block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return (EXIT_SUCCESS);
}
不过,下面这句也是配置字自动生成的代码,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不通过?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工具也没有到货,到货就学一下

楼主:
终于点亮了一只闪烁的LED,多谢大家的指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c.h>
#include "CONFIGURATION.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nsigned long i;
    for(i=1000000;i>0;i--)
    {
        TRISA=0;
        PORTA=0;
    }

    for(i=1000000;i>0;i--)
    {
        TRISA=0;
        PORTA=255;
    }
    return (EXIT_SUCCESS);
}
#ifndef XC_CONFIGURATION_H
#define        XC_CONFIGURATION_H
#include <xc.h> // include processor files - each processor file is guarded.
// PIC18F24Q1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L
#pragma config FEXTOSC = ECH    //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EC (external clock) above 8 MHz; PFM set to high power)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OSC_64MHZ//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HFINTOSC with HFFRQ = 64 MHz and CDIV = 1:1)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MCLRE = IN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If LVP = 0, MCLR pin (RE3) is an input; If LVP =1, MCLR pin (RE3)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ower up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Low power B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 SBOREN bit is ignor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BORV = VBOR_190  // Brown 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s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0V)
#pragma config ZCD = OFF        // ZCD Disable bit (ZCD disabled. ZCD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ZCDSEN bit of ZCDCON)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Full/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 CONFIG3L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WDT Disabled)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or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CONFIG4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0B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Data EEPROM Writ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SCANE = ON       // Scanner Enable bit (Scanner module is available for use, SCANMD bit can control the module)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CONFIG5H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1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2000-00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Boot Block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endif        /* XC_HEADER_TEMPLATE_H */

网友AB(2021-04-09):
感觉来说 业余爱好者的话 学学 arduino比较好一些,可以很方便的搭建产品 不用关心硬件底层,库比较完善。

网友AC:
就是仿真器,其它的好像没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