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bootloader需要添加内存警告什么意思

楼主:
学习BOOTLOAD时发现一个警告Memory is required to be added from the MCC Peripherals Options
不知道知道怎么消除,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意思吗?单片机18F45k80,
工具IDEX 5.30
XC8 2.10
MCC 4.02

网友A(2021-02-24):
bootloader空间不够了。最下面图中的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改大例如0x400 试试

楼主(2021-06-08):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空间不够了。最下面图中的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改大例如0x400 试试

不行啊,改成800都还是有提示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MEMORY那个模块没有设置,使能生成代码?

网友C:
直接用代码写,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A:
编译器优化等级设为-Os试试。 看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2354-1-1.html

网友D:
按照六楼的建议进行修改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