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利用DATA FLASH模仿EEPROM,怎么储存一个uint16_t数?

楼主(2021-02-23):
库函数提供的入口参数只能是uint8_t,现在我有一个大于255的十进制数字(例如525)要存储,应该怎么把数据拆解?是拆成高8和低8位吗?

网友A:
拆成高8和低8位

网友B:
拆开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操作时候可以用联合体。

网友C:
Write_DATAFLASH_ARRAY(0x38FE,(unsigned char *)&StructData,sizeof(StructData));

网友D:
有个简单的办法 .如果你的dataflash够用的话 .直接把8位数 当成16bit存储就可以了

网友E:
进行移位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