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8)——随机信号(1)

楼主(2021-02-23):
《信号与线性系统》通常所涉及的信号为确定信号,譬如正弦信号,但并不局限于确定信号。除确定信号外,还可以是随机信号

随机信号的特征不同于确定信号(譬如正弦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随机信号本质上就是随机过程,相应的有其一套数字特征

楼主:
随机信号的数字特征:

楼主:
通常,将随机信号的均值函数设定为零。若非零,则分解成一个均值为零的随机信号和一个确定信号的叠加。此外,注意随机信号的二阶距,其与随机信号的“能量”关联。

楼主:
随机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楼主:
随机信号是随机过程,而随机过程则是《概率论》相关的三大部分之一。所以,要深入解读随机信号必须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在此,默认有相关知识背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机信号的数字特征:

再讲讲随机信号的密度函数呗。

HWM
@叶春勇 :简单说就是时间平移不变。
@HWM :下面的广义就是一堆公式,没看明白
HWM
需要考虑广义平稳,那是遍历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