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官方提供的编译器,怎么开启一些关了的C文件

楼主(2021-02-23):
比如 CH57x_adc.c 这个文件要要用 怎么打开啊

网友A:
1、进入工程属性
2、选择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3、选择Source Location
4、找到所需编译的文件对应的文件夹,点击编辑过滤器,选择相应的文件点击移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入工程属性
2、选择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3、选择Source Location

搞定, 感谢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打开开关,一看楼主就没有用过ST的芯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