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 flash擦写寿命计算

楼主(2021-02-23):
数据手册标称的100K次,
写入,擦除各算一次,还是写入并擦除算一次?

网友A:
我理解是从0到1,算一次

网友B:
可以理解为擦写一个流程算一次。程序中改写Flash风险较大,慎重使用。

网友C:
算擦除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擦写一个流程算一次。程序中改写Flash风险较大,慎重使用。 ...

只要你代码功底牛X,指针不要乱飞,写Flash很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代码功底牛X,指针不要乱飞,写Flash很安全!

指针不要乱飞说的很对,但有时候指针不要乱飞不是代码功底牛他就不飞了。

网友C:
程序中擦写flash算比较常规操作,比如你的app要远程升级,下面是IAP使用指南,值得参考。
http://www.arterytek.com/downloa ... USART_ZH_V1.0.2.pdf

网友E(2021-04-20):
指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乱飞,好不,

网友F:
AT32F403A的flash 擦除和读写次数,我专门做个测试。情况如下:
1 前面256KB比后面256KB的擦除速度更快;
2 随着擦除和写的次数增加,单扇区的擦除时间会逐步增加,应该是flash性能下降所致

网友G(2023-07-31):
应该是从1到0算一次吧,擦后,是0XFF,这时,再擦是影响寿命的

网友H:
搽除和写操作都会影响寿命

网友I:
flash擦写10万次需要多久

网友J:
写寿命通常由芯片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规格来确定。

网友K:
实际使用中,MCU flash擦写寿命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L:
根据 Flash 存储器类型和容量,获得该型号 Flash 存储器的擦写寿命数据。

网友I:
MCU flash擦写寿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

网友M:
按擦除次数来评估

网友N:
闪存擦写寿命的计算是基于理论和估算的,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O:
一般来说,MCU flash擦写寿命通常为100,000次或更高。

网友P:
不同类型的 Flash 存储器具有不同的擦写寿命特性。

网友Q:
不同的Flash芯片具有不同的擦写寿命规格,这通常由制造商提供。

网友R:
一些MCU提供擦写保护功能,可以防止对特定闪存区域进行擦写操作。

网友S:
尽量避免频繁擦写MCU flash存储器,以减少擦写次数。

网友T:
不同的擦写算法可能会对闪存擦写寿命产生不同的影响。

网友P:
MCU flash擦写寿命不是一个固定的值,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

网友U:
较大容量的 Flash 存储器具有较长的擦写寿命。

网友V:
可以保证至少10000 次的编程和擦除寿命。

网友W:
需要考虑数据的分布和更新频率,以确定擦写寿命的使用情况。

网友X:
一些擦写算法可能会导致闪存的擦写寿命更快地耗尽,而其他算法可能会更加节约擦写操作。

网友Y:
FLASH芯片具有十万次擦写寿命。

网友Z:
从flash的原理来说,是符合实验结果的。擦除会影响寿命

网友AA:
如何延长单片机的Flash擦写寿命。

网友AB:
实际的使用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参考芯片制造商的规格和建议,以及进行实际的测试和验证,以确定MCU的闪存擦写寿命

网友AC:
建议参考 MCU 的技术文档和相关规格表

网友AD(2023-09-05):
指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随机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