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问步进电机2-2相驱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23):
2相4线步进电机

网友A(2022-02-10):
该步进电机有2个绕组(2phase),每个绕组有2个接线端子(Bipolar),驱动电路需要用到全桥进行电压换向。还有一种是3个接线端子(Unipolar),中间端子接绕组中心抽头,接电源(或者地)其他两个接驱动管,采用互补PWM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