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输出震荡

楼主(2021-02-23):
大家好,我在做二阶低通滤波器设计,并放大2倍,截止频率大概为20KHz,但是输出会震荡,如果不放大,则正常;请问是哪些参数有问题吗?谢谢。。。

不放大

放大2倍则震荡。

网友A:
不太了解,C2和C1不是应该相等吗?

C1 C2设置成同样值应该能解决震荡的问题.,但通带内增益可能有一点误差,看应用需要的平坦度到底多少.

网友B:
阻尼因子d刚好是临界值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因子d刚好是临界值0了!

谢谢,请问是如何计算的啊?